thinkpad s2加装内存条作业报告

楼主(2016-09-27):
上月京东入了台thinkpad s2,4G内存192G固态硬盘集成显卡I5-6200U,4999只羊。
为保护固态硬盘,我禁用了虚拟内存,开机占用内存57%,还算能接受。
近日有次打开的窗口比平常多了几个,竟然提示内存不足。
于是又在京东入了一条金士顿ddr4-2133,8G,277只羊。今早到货,拆开加内存条,一次成功。
拆机很简单,D面9个螺丝拧松,不需要拆下来,里面有塑料卡簧,拆不下来的。
然后用指甲从CD面的边角插入,轻轻撬开四边卡扣就OK了。
分享几张照片,几个问题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图上红圈内连接器是干什么用的?没有任何排线连接。

图上的按键是RESET键还是系统还原键?

这个方格是起加固作用的?

以下图片供欣赏

网友:
这电脑貌似不错。

网友:
SSD不加么?换个三星的会爽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SD 有必要禁用硬盘虚拟内层吗?  我台式机直接挂上去用的

虚拟内存是什么定义呢???

网友C:
lz的cpu_z汉化的!能否上传共享!谢谢

网友:
刚入s5,i5,4g,128g+1t,不知道怎么加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拟内存是什么定义呢???

禁用虚拟内存和待机功能可以减小c盘空间

网友:
没必要,,禁止虚拟内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cpu_z汉化的!能否上传共享!谢谢

http://www.bing.com/knows/search ... -cn&FORM=BKACAI
虚拟内存是计算机系统内存管理的一种技术。它使得应用程序认为它拥有连续的可用的内存(一个连续完整的地址空间),而实际上,它通常是被分隔成多个物理内存碎片,还有部分暂时存储在外部磁盘存储器上,在需要时进行数据交换。与没有使用虚拟内存技术的系统相比,使用这种技术的系统使得大型程序的编写变得更容易,对真正的物理内存(例如RAM)的使用也更有效率。 注意:虚拟内存不只是“用磁盘空间来扩展物理内存”的意思——这只是扩充内存级别以使其包含硬盘驱动器而已。把内存扩展到磁盘只是使用虚拟内存技术的一个结果,它的作用也可以通过覆盖或者把处于不活动状态的程序以及它们的数据全部交换到磁盘上等方式来实现。对虚拟内存的定义是基于对地址空间的重定义的,即把地址空间定义为“连续的虚拟内存地址”,以借此“欺骗”程序,使它们以为自己正在使用一大块的“连续”地址。 现代所有用于一般应用的操作系统都对普通的应用程序使用虚拟内存技术,例如文字处理软件,电子制表软件,多媒体播放器等等。老一些的操作系统,如DOS和1980年代的Windows,或者那些1960年代的大型机,一般都没有虚拟内存的功能——但是Atlas,B5000和苹果公司的Lisa都是很值得注意的例外。 那些需要快速访问或者反应时间非常一致的嵌入式系统,和其他的特殊应用的计算机系统,可能会为了避免让运算结果的可预测性降低,而选择不使用虚拟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禁止虚拟内存,为了保护SSD?   楼主,你不要放屁了,为了保护地球!

一般固态硬盘使用寿命是以整盘的写入次数来区分,以三星840PRO 256GB为例来说,使用MLC芯片,PE大概3000次,那么就是3000x256GB,再除以每天的写入量大概为30GB,基本上是71年。同时,SSD的擦写是平均的,聪明的主控会合理安排磨损的,呵呵。所以说你128G的840pro 可以使用30多年才把写入量用完,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你早就换新盘了!

这是网上的原话,照这么算我的192G的 SSD能用52年,与电脑寿命3-5年比确实和放屁污染地球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说了,放个屁压压惊先

网友(2016-11-10):
居然有Lenovo的logo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