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实测了4412和i.mx6

楼主(2016-09-27):
要说性能和功耗,还真是4412给力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网友:
你专门发个贴就只是说这一句话吗?
没个具体数据说个毛啊!

网友:
IO电压1.8V
没有以太网、PCIE、SATA

网友:
imx6Q有用,cpu发热挺严重的。
s5p210有一套,正在吃灰中。
4412没有用过,先关注一下。

网友:
4412不是说停产了吗

网友:
测试哪些方面呢?

网友:
我估计你测试完RK3128后会更兴奋

网友:
应用环境不一样  IMX6是为车载和工业应用开发的 可以说不用考虑供电,并且片子比较老了,工艺相对落后。 接口IP比4412要多很多,也是要费电的。
4412是为手机开发的,首要考虑就是功耗。 IO都是1.8的,接3.3外设还得加电平转换芯片。。

并且现在IMX6几年了才正是壮年,用的人越来越多了,4412呢 快要停产了吧?

我现在就在做一个IMX6Q的核心板,这个性能层次能工业用的芯片只有IMX6。ti的A15还没铺开,不敢用。

网友:
正准备用6q呢,车载显示,没有多少可供选择的

网友A:
我们现在用rk3288,效果很好,要比i.mx和4412好很多,瑞芯微算是做个有点牛逼的芯片

网友:
4412 的1.8v用过,生不如死

网友:
过一两年i.mx8也就出来了,TI的A15刚出,不便宜,估计bug也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用rk3288,效果很好,要比i.mx和4412好很多,瑞芯微算是做个有点牛逼的芯片 ...

你好,3288温度能到-30 - 75吗?

网友:
楼主怎么测的,测试了哪些参数??

网友C:
4412正常跑1.4G以上, 而i.mx6才1G的主频,肯定是4412快啊, 三星在优化方面还是靠谱的,6X的BUG较多, 论性价比也是4412,价格差太多。总传说4412停产,可能吗,2440现在都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4412正常跑1.4G以上, 而i.mx6才1G的主频,肯定是4412快啊, 三星在优化方面还是靠谱的,6X的BUG较多, 论 ...

完全两种应用,那比功耗差异大,价格差的更大吧,没有可比性。IMX6汽车级,4412有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3288温度能到-30 - 75吗?

温度没有问题,实测 -30℃ - 100 ℃  都可以工作,100℃的时候I.MX6 基本上工作效率很低了,和RK3288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没有问题,实测 -30℃ - 100 ℃  都可以工作,100℃的时候I.MX6 基本上工作效率很低了,和RK3288不是 ...

3288可以到100度?方便透露用的哪家的核心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没有问题,实测 -30℃ - 100 ℃  都可以工作,100℃的时候I.MX6 基本上工作效率很低了,和RK3288不是 ...

100度还正常工作...这么牛逼啊

网友(2016-10-28):
用的firefly的开发板做的测试,我的高低温试验箱是 -40℃到150℃,我只测试了-30℃ - 100℃,其他的没有做测试,我的需求已经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用rk3288,效果很好,要比i.mx和4412好很多,瑞芯微算是做个有点牛逼的芯片 ...

请问官方提供移植好的安卓系统么?官方有DEMO板么?

网友D:
实际测试跟手册标注是两码事,   特别如果芯片运行着更好过。

要注意的是低温启动,就是在-40情况下冷启动。

国产芯片性价比超高,如果不在乎很多小概率的事件,  像A20,A33,RK3288这类芯片完虐ti,fsl,atmel的。

但是实际情况是,很多客户会指定芯片,以前接触到的客户有两三个非要用ATMEL的arm9,另外还有指定要AM335,IMX6的。 只有个做安防的只关注成本我给他用的A20。

我现在正在做imx6的板子,也是客户指定芯片,当时出方案时我把A33,imx6详细的对比都列出来了,但是客户还是愿意多花一倍的成本来做IMX6。

网友D:
另外ATMEL的ARM9用量真的很大,平时也没见多少人讨论,但是在SMT加工厂批量加工的见过好几次了。

A20,AM335也见过,瑞芯微的暂时没见过。

网友(2019-04-17):
引用 网友D:
另外ATMEL的ARM9用量真的很大,平时也没见多少人讨论,但是在SMT加工厂批量加工的见过好几次了。

A20,AM3 ...

有没有机会合作,做个ARM的hmi工控屏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测试跟手册标注是两码事,   特别如果芯片运行着更好过。

要注意的是低温启动,就是在-40情况下冷启动 ...

因为IMX6已经经过市场验证了。在汽车和工业领域占有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