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现在是越来越屌了啊,客户必须得承认就是自己错了噢

楼主(2016-09-27):
从09年开始一直和JLC合作,刚开始有问题都能很快的处理解决,最近几年中间合作也没出过什么问题,就中间刚开始有时候V-CUT收费有时候不收费就感觉有点乱,不过收费也都可以理解,直到今天出了问题才觉得JLC越来越屌了噢!

补充:
1、我说从09年开始,是说JLC服务态度及品质上的一个转变过程,开始JLC审核的时候会给你指出来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让客户进行修改然后再审核付款生产,而有些人就会拿这个调侃,不评论;
2、客户是把文件设计的有问题,有错误;一个需要开槽的线画成了0.2mm(客户并不知道最小刀具是0.8mm),一个认为需要拼版的没有给说明,审核的时候能认真点吗?不应该给客户说明吗?然后就私自替客户做了决定?为什么有的时候有问题 的会告诉你改后再提交,有时候就这样找错就错,只能说明审核粗心大意;也许有人会说JLC一天要审多少多少单,不管你审多少单,更不管你QC多少片,那是JLC厂家生产上的问题而不是客户需要关心的,更不是客户需要同情宽容忍让的,客户只关心交单验货;
3、即使审核了一个有错误的单,你们也得按错误的去做,这是买卖是合同,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走上法庭厂家也必输无疑;
4、再说说售后,和客户沟通拒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沟通了一天才有了个结果;且不说客户的时间和损失,你们还觉得这样是理所应当对吗?客户有问题就把问题推到客户身上?
5、多数电工不懂维护自己的权益,等你们碰到问题我只能说呵呵了;

网友:
楼主你在说什么?听不懂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几天做了两款板子,今天收到后检查其中一款出了些问题,随后上午和JLC品质沟通,客户说是我的问题,现在也没解决,品质也不理我了!
就是下面的图了:
这个keepout线用的是0.2mm,里面是个IGBT小驱动板,专门在下面留了点连接口,这样掰下来就可以和IGBT配套用了;
下单的时候我是下的一款板,如果审核认为是拼板,那也就按照拼版做了,最后审核过了,也没说拼版;

专门在国庆前赶好单,结果今天回来成了这样:
赶紧投诉吧

网友A:
你加了机械层吗,如果加了,在图示位置又没有机械层,那只能说明你存在一些问题。

网友:
keepout只能是说明禁止布线,和切割没有任何关系。应该有专门的文件说明一下才好。

网友:
是的,感觉JLC的服务越来越没有以前好,真是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

网友B:
从09年开始一直和JLC合作,这句话就好屌!

网友:
感觉这种情况,还是需要单独说明一下的。

楼主:
JLC的回复,从上午10点多投诉开始的:

网友:
还是确认, 是否,机械层和keepout层一起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09年开始一直和JLC合作,这句话就好屌!

我04年就和世界500强第一合作至今了,我有说过吗?

网友:
应该专门说一下的 我刚一开始都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了机械层吗,如果加了,在图示位置又没有机械层,那只能说明你存在一些问题。 ...

我一直以keepout为准,国内都这样,除非用gerb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加了机械层吗,如果加了,在图示位置又没有机械层,那只能说明你存在一些问题。 ...

对的! 一切以Gerber为准。
这种情况,还是去世界前10强的PCB打样公司打样比较合适。他们服务非常周到:没出Gerber的,会出个Gerber给你确认!

网友:
你画的线从位置上不能V割,也不能铣刀加工的。如果非得铣出来,预留出加工宽度,而且画图说明白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keepout为准,国内都这样,除非用gerber

keepout正常情况下的用法是作为没有宽度的线!
所以你要开复杂形状的槽,应当用KeepOut的线画出你要开的槽的外形,简单的长条形槽请用PAD的长条槽模式~
外形只画一条线那么这条线是铣过之后剩下的外框。
里面开槽只画一条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keepout为准,国内都这样,除非用gerber

国内都这样?不是吧?俺从来不用KP层当板框。

网友C:
keepout层,按照正常的规范,是不代表机械层的,但是国内一般都是用它当,所以造成了标准上很混乱。另外JLC做资料的人应该不止一个,而每个人的习惯不同,所以导致keepout的东西在jlc不一致。

我来说一下我的经历:

1,我的板上有个定位孔,周围不想铺铜,按照“师傅”教的,不想普通的地方就用keepout圈起来。这样在板厂做得没问题。后面jlc火起来了,在jlc做板也没问题。

2,大约1、2年前有一天,下了一个板,jlc打电话过来问那个圈是按大孔开(按keepout)还是按小孔(实际的孔)开。 我告知说按小孔,另外jlc当时在电话里提醒说最好下板时把keepout的圈移走,这样不容易产生歧义。后面我们一般就不在板上留多余keepout。铺完铜后就删掉它或者移动到空处。

3,今年,有一款板,做回来后发现定位孔超大,以为是jlc的问题,准备投诉之前看了一下图,原来是防止铺铜的keepout圈忘了移走,jlc按它开了,所以孔变得超大。只能自认理亏。幸好板子还不影响使用。

遇到这种可能产生歧义的问题,最好是能在备注里面写明,方便jlc做资料。

网友:
你这种画板的画法,
一般人猜不到,你的最终意图。

我们都是这样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09年开始一直和JLC合作,这句话就好屌!

嗯,我从09年就是世界500强企业的客户(KFC里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D:
0.2mm ?

你要嘉立创使用什么铣刀帮你切割?

正常来说Keepout层的线都是作为没有宽度对待,只有它的中心线有意义。
板子外形通常都是在Keepout层用0.2mm线画的,并不代表要用0.2mm的铣刀来铣~

楼主在板子内部画个不闭合的Keepout线是无意义的,不论多少宽度~

网友:
1、以KEEPOUT做边框就是Protel/AD给惯的,PADS和allegro都是以outline为准,keepout只是做禁止布线层,mentor不清楚。
2、V-CUT一般不能走曲线的,并且要在图中标识出这条线是V-CUT线。
3、再就是上面说了的行业内最小锣刀0.8mm,你这个keepout线离线路层太近了,没办法做。

我倒是觉得是楼主的设计不规范的问题。

网友E:
应该画成一个闭合的轮廓,同时要考虑最小铣刀直径,楼主这样画最多抱怨一下JLC没有提醒,不能投诉太屌。

楼主:
引用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几天做了两款板子,今天收到后检查其中一款出了些问题,随后上午和JLC品质沟通,客户说 ...

客服回复的真是好慢:

1、这里我认为是审核出的问题,既然审核过了,就应该做好,而不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客户!
即使审核没查出来,上机器前这个线也不检查吗?板子出来QC只检查PCB有没有做工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在发货前可以解决,为什么一定要到客户手里才去解决?
幸亏这次没做2oz,不然损失大了!
2、客服回复实在是慢,实在是屌!有时候你QQ一个小时也等不着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keepout层,按照正常的规范,是不代表机械层的,但是国内一般都是用它当,所以造成了标准上很混乱。另外JLC ...

如果用Keepout当作板子外形,那么KeepOut圈里别放任何东西就行了。
Keepout层的圈做出来是内壁没有铜的孔,而如果用焊盘孔,默认是内壁有铜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客服回复的真是好慢:

不闭合的Keepout线,审核的时候相当于是忽略了
这是你自己的错

网友:
这个我让核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画成一个闭合的轮廓,同时要考虑最小铣刀直径,楼主这样画最多抱怨一下JLC没有提醒,不能投诉太屌。 ...

对,你画的线都当作没有宽度的,它代表加工后的实际边缘线。
厂家的铣刀怎么走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事情,你只要保证这个形状能被至少0.8mm的圆形铣刀铣出来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板子的最外层,用0.2mm的keepout,jlc也可以领会到。

但是在板子内部,就要明确的设计好线宽。 ...

老大说对的。  外框可以 不按照线宽

但是 内部 开槽的 应该是按照 线的宽度。

记得JLC 开槽 最小 线宽0.7mm 的  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闭合的Keepout线,审核的时候相当于是忽略了
这是你自己的错

是的啊,这次终于吃亏了,图上有0.2mm闭合的椭圆,都挖空了;还有3mmkeepout线,也开了3mm;
就是这个不闭合的0.2mm出了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没审核出来意图
我承认是设计有问题,不过为什么没审核出来,为什么不发货前确认品质!

网友:
PCB内部开沟槽最小开过0.8mm的,一般常用1mm的。都是在机械层画好,并在制版规范提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啊,这次终于吃亏了,图上有0.2mm闭合的椭圆,都挖空了;还有3mmkeepout线,也开了3mm;
就是这个不 ...

很粗的不闭合的Keepout线也表示开槽,槽宽就是这个线宽。
很细的Keepout线只表示外形,你得画成闭合曲线才有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老大说对的。  外框可以 不按照线宽

我的理解,线宽不管多少都是以线的中心为标准的。线宽些只是让布线离远些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理解,线宽不管多少都是以线的中心为标准的。线宽些只是让布线离远些而已。 ...

我自己长期以来都是坚持这么干的。Keepout线从来都画成闭合的,代表板子边缘,这样谁也不会误解这个线的宽度。
但是如果有复杂形状的槽(一些需要隔离的地方),简单的画个粗线代表槽,加上说明,比用细线勾出这个槽的边缘要省事得多。
而且对生产也方便,因为生产这个槽的时候确实就是铣刀顺着槽的中心线走一次就行了的(对宽度有要求,太宽的槽不能这么做)~

网友H:
禁止布线层就是禁止布线用的,板外形就应该用机械层,国内怎么这么多人把这搞混的

楼主:
椭圆是0.2mm的keepout闭合,挖空了;
右边是3mm的keepout,开槽了;
为什么0.2mm的keepout,开槽没有检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禁止布线层就是禁止布线用的,板外形就应该用机械层,国内怎么这么多人把这搞混的 ...

刚开始搞混,后来是习惯!这个是国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长期以来都是坚持这么干的。Keepout线从来都画成闭合的,代表板子边缘,这样谁也不会误解这个线的 ...

嗯,用线宽代表槽宽,应该是二次处理的,所以要加上说明。

网友:
嘉立创的规则里面,就说了,keepout层作为切割标准的啊。楼上的都没看过嘉立创的标准吧。你们说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但是嘉立创的规则里面就说了切割默认用keepout的。
不过,我没做过平板。我都是单板,然后板子里面的各种孔,都是用keepout做的。这个规则也是从嘉立创上面看了后确认的;

只能说楼主你想省钱找错对象了;

网友I:
这种事情,也扯不清一个对错,搞过来返工吧!说多了也没用,都是不规范惹的祸

网友I:
一次建议楼主,画一个封闭的曲线槽,这样我们才知道在哪里下刀锣板,当然你肯定说,我画线原来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建议你不用较真,不要争,只能说尽量的正规化!

网友:
老大说的有道理,你的这个画法让审图的工程师想到你的意图,是挺难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一次建议楼主,画一个封闭的曲线槽,这样我们才知道在哪里下刀锣板,当然你肯定说,我画线原来也没有问题, ...

建议嘉立创在规则中写明:
默认情况下Keepout层的线代表板子边缘,所以必须是闭合的。线宽无意义。
如果需要用不闭合的Keepout线当作开槽,线宽代表槽宽,必须明确注明~
这样就没有歧义了。

网友:
0.2的线怎么切?你应该画粗,或者直接keepout画框,更或者用邮票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几天做了两款板子,今天收到后检查其中一款出了些问题,随后上午和JLC品质沟通,客户说 ...

楼主的随圆形孔画得很好,
请问用哪个软件哪个版本画的?

网友J:
你选择几块板子,人家就给你弄成几块。
LZ当时是不是感觉挺爽的,审核蒙混通过了,50块钱帮我做两个板子,还V割好

网友:
JLC就是不想让你拼版!  呵呵呵呵。 这就是不理你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次建议楼主,画一个封闭的曲线槽,这样我们才知道在哪里下刀锣板,当然你肯定说,我画线原来也没有问题, ...

这里不是一个封闭的曲线槽,是一个没有封闭的开槽线;

1、开槽线必须最小0.8mm;
2、这里开槽认为是拼版,加收100;
3、开槽线距离PCB线最少0.3mm;

这样审核是不是才对?

网友K:
认为是LZ是自己的问题.
我的理解keepout层是和顶层底层不同的层,有不同的特性,它没有粗细,可以认为是0宽度。
它是表示边缘的,如果需要挖槽需要把槽画出来,而且要考虑加工厂的实际加工情况,就是铣刀是圆的,不能太细。。。。。

网友:
围观,是非需要明辨!

网友:
用gerber的好处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选择几块板子,人家就给你弄成几块。
LZ当时是不是感觉挺爽的,审核蒙混通过了,50块钱帮我做两个板子, ...

本来就必须拼的,没有说想着省噢!
这个板子前面做的都是2mm厚PCB,2oz铜箔,一块120呢,这次改动多做了2mm,1oz看看有没有问题,果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次建议楼主,画一个封闭的曲线槽,这样我们才知道在哪里下刀锣板,当然你肯定说,我画线原来也没有问题, ...

建议在工艺说明中指明是板卡外形/开槽是如何识别的,例如:
- 最大的闭合曲线,认为是板卡外框,线宽没用,尺寸按中线位置走;
- 最大闭合曲线内部的闭合曲线认为是开槽/开孔,线宽没用,尺寸按中线位置走;(比如要求开槽部分内部打个叉子或者什么的作为更加明确的标识,etc)
- 最大闭合曲线内部的非闭合线认为是开槽/开孔,线宽代表槽的宽度,etc。(如果线小于多少忽略,etc)

网友:
这种皮扯不清楚
嘉立创出个声明,有gerber就按Gerber做
给工程文件的,就按照自己理解做

网友K:
楼主,
“右边是3mm的keepout,开槽了;
为什么0.2mm的keepout,开槽没有检查出来!”

很迷惑,我理解的keepout层是0宽度,也许是错的。(不过,我在板子里面开槽,一般把宽度设成1mil)
希望嘉立创再科普一下keepout的用法。

-------------------------------------
添加一下
迷惑的是:同样都是KEEPOUT线,一个按照线的粗细开槽了,一个没有按照线的粗细开槽。我认为既然是不闭合的线,都不应该开槽。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有人工判断的成分。但是,是否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也许需要自我规范一下,把容易误解的方式屏蔽掉:比如,我开槽时会画出一个封闭的1mil的图形,这样都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认为是LZ是自己的问题.
我的理解keepout层是和顶层底层不同的层,有不同的特性,它没有粗细,可以认为是0宽 ...

那你说0.2mm的椭圆是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不忽略!
这个忽略,那个忽略,板厂就这么做出来了?
你让板厂怎么生存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我的理解,线宽不管多少都是以线的中心为标准的。线宽些只是让布线离远些而已。 ...

没那么简单,不同的线需要不同的处理方法。
作为外框的话,处理工程数据的人需要补偿铣刀半径,也就是说实际下刀位置是在中心线外侧的。
而像楼主那样不闭合的曲线,一般是选取和槽宽相同的铣刀,下刀位置则是按中心线,然后两端要减去铣刀半径长度。
但如果开的槽比较宽,工程人员还有可能会用较细的铣刀走一个圈。

楼主的问题在于只画了一条0.2mm的线,没有说明开槽宽度,JLC的工程人员不知道要用多少直径的铣刀开这条槽,于是就直接忽略了。

网友M:
楼主希望JLC开V槽,但是你这种画法怎么看都不像是V槽,如果要开隔离槽,我一般是画一个空心的腔体形状,也是keepoutlayer, 嘉立创从来没给我弄错过。
你这个明显是需要用铣刀才能完成的工作,那就不能用V槽的方式进行定义。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楼主,
“右边是3mm的keepout,开槽了;
为什么0.2mm的keepout,开槽没有检查出来!”

keepout 禁止布线
不应该和板子形状发生任何关系
不过嘉立创非要搞点奇葩规定出来折腾自己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那么简单,不同的线需要不同的处理方法。
作为外框的话,处理工程数据的人需要补偿铣刀半径,也就是说 ...

我也觉得那个椭圆也是补偿后做的,为啥这技工就没有给这个0.2的也补偿一下呢!里面还有安全间距,完全可以的!
可能CNC的小哥鄙视这个拼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
“右边是3mm的keepout,开槽了;
为什么0.2mm的keepout,开槽没有检查出来!”

我这个0.2mm都忽略了,你还1mil
以后必须用0.8mm

网友O:
我认为这个要看楼主的板子边框是怎么定义的,我一般都是在禁止布线层上定义板子边框,所以,板上有需要挖孔的地方,也在禁止布线层上定义,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N:
keepout 禁止布线
不应该和板子形状发生任何关系
不过嘉立创非要搞点奇葩规定出来折腾自己也没办法 ...

我认为应该统一用gerber,把审核都辞退,也省开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认为这个要看楼主的板子边框是怎么定义的,我一般都是在禁止布线层上定义板子边框,所以,板上有需要挖孔 ...

我都是用的keepout,看来你也得注意了,小心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主有很大的问题
要做拼板就在备注里明确说,让别人审核后你再说,不明摆着没事找事么
keepout层纯属设计时需要考虑的,其实跟生产无关,有特殊需要就要另外说明,敲几个字又不费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那个椭圆也是补偿后做的,为啥这技工就没有给这个0.2的也补偿一下呢!里面还有安全间距,完全可 ...

椭圆是闭合的,所以你画的线宽度忽略,线条中心代表最终的板子边缘。至于为了做出这个椭圆,厂家该怎么补偿,是他们自己的事。
不闭合的线只能理解为开槽,线宽就是槽宽。你指定的槽宽无法实现,所以忽略。
逻辑上没有错误,只是忽略太窄的槽宽应该告诉你一下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L:
没那么简单,不同的线需要不同的处理方法。
作为外框的话,处理工程数据的人需要补偿铣刀半径,也就是说 ...

闭合的应该软件可以识别,不闭合的需要人工判断是否需要开槽,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不闭合线。。。我认为楼主有问题

网友:
一直用allegro画图提交gerber的飘过~不得不说养成好习惯后很省事

网友P:
楼主的设计有问题,如果你要开槽,就用keeplayer画一个封闭的槽,如果你要V cut,就放边缘,V cut只能走直线
你的椭圆的孔因为是封闭的当然会认为是开孔,0.2mm Keeplayer这个并没有封闭,没有这小的铣刀当然就忽略了
明知道自己有拼板,审核的时候你也看到人家当一款板处理,明显抱着侥幸心理,人家也是按一款板做的啊
两块板的连接处看你图上,1mm都不到吧?即使铣槽也要留足够的宽度增加连接强度
板子中间铣槽我一直这么做的,从来没有出过错误,槽的宽度1.5mm

网友Q:
这个算拼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画成一个闭合的轮廓,同时要考虑最小铣刀直径,楼主这样画最多抱怨一下JLC没有提醒,不能投诉太屌。 ...

是的,抱怨没有提醒,可以理解!
50的打样费用,遇到一天检查确认了,很多板子的员工,又该下班了,,,,
似乎还是可以抱怨一下的是吧!

嘉立创也可以啊, 这是什么板子啊,ohmygod!,上帝也不能老是这样欺负他的子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闭合的应该软件可以识别,不闭合的需要人工判断是否需要开槽,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

不知道JLC具体怎么处理的,我自己雕PCB的话,肯定是以最少换刀为优先考虑(每次换刀要重新对刀,比较麻烦,也有不小心碰到夹具造成定位变化影响精度的风险),所以开槽和铣边一般都用同一直径的铣刀完成,例如开2mm的槽也是用1mm玉米刀走个方框的,这样出来的槽也比较接近直角,好看一些。

网友:
这个暂时是没有标准的,审核出来正常,审核不出来也正常,动不动就09年……越来越……不回复我……XX这样才对。   我明明在回复里看到了 原因:“不符合XX要求”,,下次解决方案“款数写3”,,这次解决方案“回寄”。  楼主剑走偏锋,想利用未明确的规则做板,结果栽了怨审核不力。  一副听小道消息买股票,赔了怨证监会没有提醒风险的架势。

网友:
正确做法是按照LZ的39楼图片是显示

1. 在KPO层画闭合的框,比如39楼左中孔
2. 粗KPO线,比如39楼右槽

如果是用0.254的线画一个非闭合圈,像LZ的4楼所示,
我也会理解成铺铜时候所用的间隔线,最后会删除。
但是无论如何审单员应该检查出来,并电话沟通。

我也犯过这个错误,后来审单员打过电话来核对,以后就没再错过。
如果没沟通,我认为LZ和JLC应该各打五十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设计有问题,如果你要开槽,就用keeplayer画一个封闭的槽,如果你要V cut,就放边缘,V cut只能走直 ...

看我这里还有很多没有闭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选择几块板子,人家就给你弄成几块。
LZ当时是不是感觉挺爽的,审核蒙混通过了,50块钱帮我做两个板子, ...

耶! 太棒了! 又省了100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算拼板吧?!

不算,我经常画这种需要隔离岛的。

网友:
这个是楼主自己设计不规范。

网友:
导出gerber文件给厂家,出问题了也好划清责任。

网友:
合作久了应该也清楚拼板收费的这项,审核没有收这费用就说明是按单块板来做的。LZ应该主动联系JLC的,防止出错。第一步审核错了,后面按申核做对了,所以也就全错了。

网友:
设计问题

网友R:
呃。。。这不该算是JLC的错。谁叫你留的线宽才那点?  我都是这么干 的

网友:
楼主设计有问题,JLC已经承担了审核不严的责任,那就是重做,并按拼板处理,不知道楼主你还在较什么劲呢?你说人家审核没发现,你自己设计的你比谁都清楚,付款的时候你不知道没当拼板处理吗?

网友:
拼板的定义JLC有写清楚,简单来说就是一块板子能拆下来单独使用就算拼板的。如果打样时不想出拼板费用就自己的回来锯开。但如果打样是验证并做为批量返单用的,就一定得要严格来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I:
这种事情,也扯不清一个对错,搞过来返工吧!说多了也没用,都是不规范惹的祸 ...

感觉JLC要学下京东自营,基本有问题就是退换货,客户体验很好。可以分析下大数据,像这种问题直接返工重做,JLC内部把这些问题总结一下,做成工作指引,避免下次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JLC没收拼版费,明显就是按单板算,楼主还没觉察?再说,楼主不按规范设计是主因。JLC最多25%,楼主75%责任

网友:
出过错,吃过亏。机械层只用M1,keepout只做禁布用,加Mark,工艺边等,最后出gerber,附带制板说明级及叠层厚度及顺序,这样一了百了,把握在自己手里

网友:
当然出gerber时,踢掉了keepout层

网友:
你们今天才发现。。 我早就发现了。

而且论坛一堆 五毛。
终于知道一个一个高手为什么离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keepout 禁止布线
不应该和板子形状发生任何关系
不过嘉立创非要搞点奇葩规定出来折腾自己也没办法 ...

这位兄台是明眼人。
把不规范/错误的作法当标准,就是自找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keepout为准,国内都这样,除非用gerber

那是你的理解,国内有些厂会迁就你这样的设计,但大多数人不会这样设计。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以前自己把两块板画成一块 中间加了邮票孔  呵呵 被jlc拆成了两块 告诉我不许拼板 我给gerber也不行

网友:
你明明是拼版的,下单的时候却不写清楚。审核完了你也不说直接付款。做出来的不符合你的预期了,你又说是嘉立创的责任

你有这么多机会可以纠正,为什么你不说呢?

网友:
楼主自身问题大,明显有歧义,硬是要别人按你自己所理解的来。

网友:
每当看到这类纠纷,就再一次体会使用Gerber的优越性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感觉JLC要学下京东自营,基本有问题就是退换货,客户体验很好。可以分析下大数据,像这种问题直接返工重 ...

这个类比不恰当。京东有问题的可以退给厂家,没问题可以卖给其他客户,损失不会太大。jlc损失只有自己背了。他也专门出了一本书讲这些容易出错的地方。

另外楼主靠审核把关,我也来一个类比看是否恰当: 我过马路走斑马线不看两边,全凭司机是否注意到我。被撞了说我走斑马线了,你咋没看到呢?

网友:
JLC做错了,返单 运费 向他们会不会太斤斤计较???由于有其它原因让我不开心过。。。

网友:
你画的板有问题,明明自己做错了,反而怪嘉立创,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清楚,真不知道带你入行的师父是怎么教你的,好好问问坛子里大家怎么画吧

网友:
出gerber是个很好的习惯,以前用ad时坚持发个gerber文件,用软件打开gerber文件一层一层的核对,从来没出错过。下单的时候  jlc不是有个备注选项吗?容易让板厂误解的地方我都会在备注里面说明的。
后来用kicad画图,就更喜欢出gerber文件了,因为kicad导出gerber非常简单快捷,而且自带的gerberview模块检查起来很好用!

网友:
我02年也和移动合作了.可是他们也不屌我.这是为毛?公司大了不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几天做了两款板子,今天收到后检查其中一款出了些问题,随后上午和JLC品质沟通,客户说 ...

开这样的槽。我就在机械层画个线就完事了。jlc开槽也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R:
呃。。。这不该算是JLC的错。谁叫你留的线宽才那点?我都是这么干 的

你这么画好麻烦的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F:
我自己长期以来都是坚持这么干的。Keepout线从来都画成闭合的,代表板子边缘,这样谁也不会误解这个线的 ...

比如我在禁止布线层用1mm的宽度画一条直线,在嘉立创打样的话会开出一个槽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keepout为准,国内都这样,除非用gerber

国内都这样这话说得有点大了,很多不是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几天做了两款板子,今天收到后检查其中一款出了些问题,随后上午和JLC品质沟通,客户说 ...

这有什么好投诉。楼主提升一下自己吧,没看到嘉立创没做错什么。表述不清楚,别人提醒你了,这只能说明别人更负责任。按照文件做,做错了,首先检查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嘉立创在规则中写明:
默认情况下Keepout层的线代表板子边缘,所以必须是闭合的。线宽无意义。
如果 ...

明确注明怎么个注明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这里还有很多没有闭合的

你的这个的宽度多少?已经开槽了么?在禁止布线层么?

网友V:
引用 网友T:
这个类比不恰当。京东有问题的可以退给厂家,没问题可以卖给其他客户,损失不会太大。jlc损失只有自己背 ...

你后面的这个比喻不恰当,法律有规定公司开车要礼让行人,更不要说是斑马线上被撞了,要不改天你试试,看看交警怎么判。

网友W:
引用 网友U:
比如我在禁止布线层用1mm的宽度画一条直线,在嘉立创打样的话会开出一个槽么? ...

会,我一直就一条粗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W:
会,我一直就一条粗直线

是要说明的吧?怎么说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你后面的这个比喻不恰当,法律有规定公司开车要礼让行人,更不要说是斑马线上被撞了,要不改天你试试,看 ...

闯红灯走斑马线试试

网友X:
引用 网友F:
如果用Keepout当作板子外形,那么KeepOut圈里别放任何东西就行了。
Keepout层的圈做出来是内壁没有铜的孔 ...

实际上我们之前都是做成焊盘,然后孔的尺寸比焊盘大,就是内壁没有铜了。JLC实际上也同意这种方法。但是不稳定,包括用KEEPOUT层画个圈的方法也一样,经常在同一块板子上出现有的有铜,有的没有铜。
是一点焊盘都没有,只有内壁有铜,也没有任何的线。
按我的理解,用KEEPOUT画的圈应该是在罗边时一起洗出来的孔。此时所有工艺都完成了,应该不会有铜才对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有,我也不懂了。

网友:
自己的问题还怪别个,也真是醉了,本身设计不规范,还想着别人帮你擦屁股,这都是给惯的。
你自己把文件设计的没问题了,谁还会故意给你做错,用个keepout线条表示挖框还振振有词,无语。本身就是拼板,不管JLC是不是给你做出来了。你要他给你分开,那当然就是按拼板算了。
除非你不要他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S:
感觉JLC要学下京东自营,基本有问题就是退换货,客户体验很好。可以分析下大数据,像这种问题直接返工重 ...

这种问题,JLC早就有规范规定了。只怪楼主自己想便宜又不规范。

网友:
引用 网友C:
keepout层,按照正常的规范,是不代表机械层的,但是国内一般都是用它当,所以造成了标准上很混乱。另外JLC ...

我以前也是用keepout层来做边框啊开槽啊之类的。但是经常像您一样遇到需要铺铜而画一圈keepout来禁止布线,铺完铜再删掉。这样在下次改板子时是很麻烦的,又要重新画keepout,时间一长可能还会忘记。板子流到其他人手上时也不利于协作。
后来咨询了JLC客服,改用机械层做边框和开槽,投板时出Gerber时不生成keepout层,则默认使用机械层来做边框,机械层在PCB文件里也能保留。

网友:
是楼主的问题,即使机械层有线,不封闭的线也不会做铣切处理的,如果你要开个槽,你将要切去的面积用禁止布线层或者机械层圈起来就容易理解了。

我一般还要做一个Cutout,这样更不容易出错。

网友:
从设计者的角度,我们尽量按照行业的共识来画板,宁愿多画几条线,避免误解的。嘉立创最大的贡献不在于很低的价格,而在于标准化下单的。

网友:
出台规则,全部是GERBER文件

网友:
楼主,你那画个线就叫开槽啊?要封闭你知道不?就自是槽 ,也需要双线闭合.

网友:
楼主,以我跟JLC打交道的经验来看,这事你就认气吞声算了。

楼主有1%的错误,JLC有99%的错误,JLC都认为是楼主错了。道理很清楚的,你的货款已经付了。主动权不在你这里。

做月结的供应商,只要他们有10%的错误,你也可以让他们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主动权在你这里。

就楼主这个案子来讲,楼主的PCB不能满足加工要求,JLC有权拒绝做。但是JLC做了就要承担全部责任。

网友:
给厂家的文件要出gerber 出gerber 出gerber 出gerber出gerber出gerber出gerber出gerber出gerber出gerber

网友:
引用 网友N:
keepout 禁止布线
不应该和板子形状发生任何关系
不过嘉立创非要搞点奇葩规定出来折腾自己也没办法 ...

是呀,比如说敷铜时有些区域不能被敷上,这时就需要用禁止布线层画一个封闭区域来,PROTEL书上也是这样说禁止布线层的用途的,以前在其他家做PCB都是默认用机械层作板外形,用其他层要注明,嘉立创正好给颠倒过来

网友:
觉得嘉立创不好,可以换供应商嘛。
看看别人怎么给你做不就完了?
画的不规范,又想占便宜,还要指责对方,想想也是醉了。

网友:
首先还是画的不规范导致的错误,楼主错在先,审核没有发现问题,这个是JLC的错,这个错还是楼主自己造成的。

网友Y: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这样你才有理。

网友Z:
从这个问题看出我做板的时候也存在问题,我经常会把板上的螺丝孔用KeepOut画个圈,这样看来哪天如果板上的螺丝孔没开,也只能说是我自己的画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X:
实际上我们之前都是做成焊盘,然后孔的尺寸比焊盘大,就是内壁没有铜了。JLC实际上也同意这种方法。但是 ...

这个要看工程人员怎么理解了,钻孔在沉铜工序之前,按钻孔来做就是有铜,按铣边来做就是无铜。

网友:
更多的是沟通问题。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虑,相当然认为对方应该理解

这类有拼板的,在下单时有个选项需要填好拼板数的。默认是一款。这是规则,没改就可以当你不是拼板。 不过界面中很多选项靠得很近、字体又小,很容易疏忽

公司大了,客户基数多,很多时候就需要靠一些规则去规范一些条件,以降低员工的工作量。 特别是按业绩提成的,跟客户沟通问题的时间,可能会少做很多客户

其实可以加多一个选项, 比如 详细审核文件 ,怀疑存在问题的就要与客户沟通 , 费用会多点 审核费

就跟LC商城一样,采购多种配件时,会混集在一起,不再单独分装。 其实可以加个器件独立包装选项,然后分装费用多10元左右; N种配件以下时,免费分装。这样很多客户也能接受。 器件零售方面做得比较的网商应该是莫大的邮购部,各种配件都会分装、并加上标签,价格也不贵。 其它的像淘宝、天猫和LC商城等等网商,种类一多就不行。当然了,那些价格翻倍出货的,也可能会做得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以Gerber为准。 一切 ...

和gerber没关系,是楼主画得不好。画一条粗线的话JLC就按线宽来加工了,但楼主只画了一条细线,又没标注开槽宽度,就算出gerber也是只有一条细线,JLC根本不知道要开多宽的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的最外层,用0.2mm的keepout,jlc也可以领会到。

但是在板子内部,就要明确的设计好线宽。 ...

我公司做板也是按这个规矩做的。内部keepout按线宽开槽.

网友AA:
不要随便指责jlc的keepout的规则,因为你没有20万客户,你不懂市场和客户现实。

网友:
规范  沟通  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不要随便指责jlc的keepout的规则,因为你没有20万客户,你不懂市场和客户现实。 ...

没啥不能指责的
看jlc工艺就知道他的客户基本是爹不疼娘不爱那种
为了让这些客户步入爹疼娘爱阶段
jlc有必要规范设计者与制造者之间的沟通文档

网友:
0.2mm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希望JLC开V槽,但是你这种画法怎么看都不像是V槽,如果要开隔离槽,我一般是画一个空心的腔体形状,也 ...

可以告诉我V型槽怎么画吗,从没用过这个功能呢

网友:
叫生产厂家猜设计的意图,有点为难别人了,还是要把设计意图表现得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情是这样的,最近几天做了两款板子,今天收到后检查其中一款出了些问题,随后上午和JLC品质沟通,客户说 ...

这个应该就是你的问题,你明明想按拼板做,你不告诉他。明明是开槽你却用那么细的线标记出来。眼神不好的都看不到有这个线在。还有就是没有认真查看审核结果就确认订单。……
另外就是没有按生产工艺做相应的设计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Z:
从这个问题看出我做板的时候也存在问题,我经常会把板上的螺丝孔用KeepOut画个圈,这样看来哪天如果板上的 ...

其实你这样就是很片面的了,孔与槽还是有区别的。按生产工艺去设计就不会有错了

网友:
当然,预付费消费,叫你也屌的。

网友(2016-10-28):
keepout做切割应该是闭环的,楼主一根线画个开口设计本身不合理,照道理嘉立创审核应该退回的。
如果要达到楼主的效果则需要keepout圈出你要切掉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