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思 Linux 如何移植Lighttpd啊,感觉配置好复杂啊!

楼主(2016-09-27):
海思 Linux 如何一直Lighttpd啊,感觉配置好复杂啊!

网友A:
有移植好的全套文档有偿转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移植好的全套文档有偿转让

移植好了,有时间再详细研究一下

网友(2016-11-02):
干什么用的?web服务器?推荐goahead,有嵌入式版本,改个arch就行,不用移值,最重要的是支持handler。不用cgi这种老掉牙的东西。

网友:
不想从源码开始编译的,可以下载便宜好的ARM版本的,可以直接运行的。

源码编译需要下载配置好很多依赖的库,一般人非常难搞定。   除非用类似DEBIAN的系统,可以自动安装依赖包。

网友:
这个很EASY吧,我移过安霸的

网友(2017-07-11):
直接上boa啊!

网友:
用BOA好一些,网上有很多配置好的

网友:
晕死,再BUSYBOX里面有个HTTPD可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