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bootload中是否可以用中断?

楼主(2016-09-27):
我在boot需要使用定时器中断,看了好多bootload都没有使用中断,是否不能开中断呢?

网友A:
现在玩avr

还有什么优势

网友:
可以用中断的,只是中断向量表需要移动一下(否则会跳转至 $0000 之类的用户区,而非启动区)。

以 M8 为例,GICR.IVSEL,GICR.IVCE 就是用于切换中断向量表位置的,切换后中断向量表移动至 Boot 区开始

不过在空间很有限的 Boot 区,是否牺牲些空间来用中断以换取灵活性,就仁者见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玩avr

顺手啊,我又不靠这吃饭,要谈什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