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了个差分编码器转单端编码器模块,可以看看

楼主(2016-09-27):
TB搜索 RMLS-701 就可以找到了。

模块开关电源IC耐压值为55V,电源输入端的电容耐压值50V,电源输入端口TVS设定为33V。
电源转换先转为5.5V,然后用LDO从5.5V转为5V,可保证5V处电源纹波低于30mV。

网友:
玩单片机的用不到,画图的时候顺手的事情,玩PLC的可能还有点用

网友:
这广告打得。。。。

网友(2016-11-30):
接线端子好丑

楼主:
什么接线端子比较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接线端子比较好看?

栅栏式接线端子 ,不增加电路板面积。

网友:
AM26LV32E差动线路接收器不就是干这个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