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没有的器件怎么仿真

楼主(2016-09-27):
在cadence软件中怎么仿真没有得元器件

网友A:
自已写一个SPICE文件,或者从其它器件改SP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写一个SPICE文件,或者从其它器件改SPICE

可不可以详细点啊,这我还是没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可以详细点啊,这我还是没懂

具体器件具体分析

楼主:
比较简单得说一下么

楼主:
那如果是变压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变压器了

理想 transformer 库里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 transformer 库里面有

那比如说75nNF75这个三极管了

网友B(2016-12-25):
如果不懂spice语言的话,candence里面有个模型工具,可以直接根据datasheet里面的曲线图等直接建立晶体管的模型,不过生成的模型也还是spice模型。

网友:
1.找供应商要
2. 上对应的厂家网站下载
3.自己对着曲线写 文件
4. 换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懂spice语言的话,candence里面有个模型工具,可以直接根据datasheet里面的曲线图等直接建立晶体管的 ...

还是比较复杂的,我在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