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单面vcut?怎么指定层

楼主(2016-09-27):
我有个板子1.6mm厚,是2块板拼起来的,2块板分界点通过top层连线,设计成既可以整块使用也可以掰开使用。
2板子分界线需要在底层铣槽,这样不影响顶层的走线又可以灵活的掰开。
vcut好像是2面铣槽的,有没有单面铣槽的工艺?如何指定铣槽的层?

网友:
打电话问了嘉立创的客服,说明不支持单面Vcut,只能两面一起cut,不知道这是嘉立创自己Vcut机器的限制,还是流水线换单刀太麻烦不接单面Vcut单

网友:
单面vcut的话,还不如用邮票孔。
太薄的印制板,单面强度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