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出Atmega48A和48PA到底有啥区别

楼主(2016-09-28):
看了好几遍手册,始终没看出来Atmega48A和Atmega48PA到底有啥区别。但既然多加个“P”,应该是有所区别的,请问有坛友知道吗?

网友:
帮顶,不用AVR好多年

网友A:
2楼真相!电气特性有差异的.另据路边社消息,P是cost down版本,产品实测抗干扰性能稍差

楼主:
感谢回复,原来是消耗电流的不同,看来48PA更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真相!电气特性有差异的.另据路边社消息,P是cost down版本,产品实测抗干扰性能稍差 ...

还有这种说法?难道功耗低了,抗干扰性能也会相应降低?

楼主:
怪不得我反复看硬件配置和寄存器配置,找不到任何区别呢!

网友:
低功耗,一般看干扰稍差。也看怎么用了

网友:
pa的AD部分多温度检测传感器,要仔细比较

网友:
P就是英文温度的首字母吧

网友B:
P是功率的首字母吧,温度是T。

网友:
p是低功耗表示,制程肯定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是功率的首字母吧,温度是T。

弄错了......

网友:
P是picopower,低功耗版。看avr官方的选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