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材料上,感受刀具的不同(双刃,玉米,单刃)

楼主(2016-09-28):
自己DIY的雕刻机,所以很多时候都靠自己琢磨,网站的文章给自己指引方向。

最近雕刻尼龙齿轮,大内齿圈,小外齿轮。

加工大齿圈(内径190MM)时,用2MM双刃刀初加工,1MM精加工,9000转,没有问题。

加工小齿轮(外径20MM)时,双刃粘刀,只好降低至7200转,勉强加工完。

这次加工感觉怪怪的,总感觉哪儿不对,但又说不出什么来。

直到昨天晚上,需要在塑料外壳上加工开关孔,16MM的按钮开关,由

于塑料比较脆,开始选用2MM玉米刀,粘刀厉害,降低转速,依旧;

换2MM双刃刀,依旧,低转速,依然粘刀,

此时我有点束手无策了,双刃刀和玉米刀是我用得比较爽的刀型。

粘刀如此,那应该和亚克力类似,记得论坛提醒过,亚克力要使用单刃刀,当时买刃时,记得买过2把2MM的单刃刀,

于是翻出来装上,一试,果真可以,而且9000转也没问题,做完后,看刀型,单刃刀只有最外圈有刃,也就是说这是专门为粘刀设计的刀头。

以上是我的自身经验,虽然可能用几句话就能概括,但其中味道,需要慢慢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一些加工效果图

就更好理解了

红框是加工失败的孔,绿框是用单刃刀加工的孔,有明显区别。。

单刃刀不粘刀是最明显的区别。

网友B:
上机器裸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机器裸照!!!!!!!!!!!!!!!!

谈刀不谈机。。

网友C:
感觉硬的东西用玉米最好,稍软一点的用双刃,软且容易融化的用单刃。

网友A:
加上一些加工效果图

就更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硬的东西用玉米最好,稍软一点的用双刃,软且容易融化的用单刃。

是的,相对讲玉米刀比双刃刀要粗些,不容易断刀。

单刃刀只是一点刀尖在切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一些加工效果图

就更好理解了

雕刻完毕后,已经用上了,没拍照片。

我只是写点总结,抒发下内心感受。。

网友D:
  应该上个照片让大家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上个照片让大家看看效果

回头晚上,我拍下照片给老兄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机器裸照!!!!!!!!!!!!!!!!

D的,相当简陋,没有工具,精度将够使用,雕PCB就别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上个照片让大家看看效果

已回复,可看了。

网友:
能否把雕刻的过程,做个视频课件,让初学者也能学习一下。

网友E:
How do you control the spindle RPM?
How fast your machine can run?

网友F:
引用 楼主:
D的,相当简陋,没有工具,精度将够使用,雕PCB就别想了。

这种机架,成本高吗?

网友G:
单刃排屑好。但是强度低。
我见过大机器,加工ABS或者PVC之类的板材,都是用的柱刀,效率很高,切面很光滑,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How do you control the spindle RPM?
How fast your machine can run?

没用PWM,只是用变压器的几个抽头,做36V,72V,90V相应电压的调速(自制的PWM总是干扰Z轴或者限位开关)。

至于能跑多快,小吃刀跑720可以,空跑试过F2000,机架太晃,我一般加工木头时,使用F300,1mm的下切,也很快的,毕竟不是用来赚钱的。。

这只是铝型材的,不能跑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机架,成本高吗?

总共下来2K多,不包括主轴变压器,因为是公司淘汰下来的。

自己DIY肯定用不了多少,如果真想做,需要自己做3D图纸,匹配手头的材料,这样才能节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单刃排屑好。但是强度低。
我见过大机器,加工ABS或者PVC之类的板材,都是用的柱刀,效率很高,切面很光滑 ...

这个对主轴转速以及给进有要求吧。柱刀我也买了,实际测试,42电机的小机机,很多毛刺。

切ABS 亚克力等,还是单刃最合适,切口光滑。 双刃效果都不太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个对主轴转速以及给进有要求吧。柱刀我也买了,实际测试,42电机的小机机,很多毛刺。

切ABS 亚克力等 ...

我玩木头也只用单刃。但是去过的工厂都是用柱刀,不是直刃的那种柱刀,而是像一个一字螺丝刀那样的一定厚度的薄片,刃在两侧,由于刀刃占的空间很小,所以排屑肯定很好。肯定是柱刀合适。但是大机器主轴功率都比较大,刚性也好,小机器软,可能会影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刃排屑好。但是强度低。
我见过大机器,加工ABS或者PVC之类的板材,都是用的柱刀,效率很高,切面很光滑 ...

抓住老兄了,您的牌子如何修边的,我之前都是用砂纸修平,现在想偷懒,直接机器搞定。

柱刀,您用过吗,我想柱刀吃力肯定要比铣要大一些,估计我的500W主轴吃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对主轴转速以及给进有要求吧。柱刀我也买了,实际测试,42电机的小机机,很多毛刺。

切ABS 亚克力等 ...

老兄说42小机机,说的步进电机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抓住老兄了,您的牌子如何修边的,我之前都是用砂纸修平,现在想偷懒,直接机器搞定。

柱刀,您用过吗, ...

规则的可以砂纸磨一下,不规则的没法处理。我的办法就是切比较硬的木料,比如小叶紫檀之类的,换新的单刃铣刀。新刀切出来边沿会好一些。
一般下切1mm,F400以内,主轴1.5w转左右,3.175的单刃铣刀。机器强度不够,或者主轴功率不够,可以降低F值。我用的是800w的主轴。

网友I:
切PVC一直用单刃的
不怎么耐用,18元的刀,切不了几张板子就完蛋
柱刀是啥样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玩木头也只用单刃。但是去过的工厂都是用柱刀,不是直刃的那种柱刀,而是像一个一字螺丝刀那样的一定厚 ...

雕牌牌用什么规格的单刃啊? 一次雕刻 还是 用两种刀 先开粗再精雕?

一直没雕过牌牌,也想试试。

对步骤跟用刀不了解。好像听说木头用平底尖刀

雕PCB 断尖断哭了,对平底尖刀没信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雕牌牌用什么规格的单刃啊? 一次雕刻 还是 用两种刀 先开粗再精雕?

一直没雕过牌牌,也想试试。

我是先玉米刀开粗,玉米刀比较壮,不容易断,然后平底尖刀细加工。

你雕刻PCB板,那你的机器肯定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规则的可以砂纸磨一下,不规则的没法处理。我的办法就是切比较硬的木料,比如小叶紫檀之类的,换新的单刃 ...

那怎么固定牌子呢?

我先铣背面,然后用热熔胶固定四周,再雕刻正面,这样就没有铣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切PVC一直用单刃的
不怎么耐用,18元的刀,切不了几张板子就完蛋
柱刀是啥样的?

我也没见过,估计是垂直的,我感觉如果质量不好,特别容易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没见过,估计是垂直的,我感觉如果质量不好,特别容易钝。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雕牌牌用什么规格的单刃啊? 一次雕刻 还是 用两种刀 先开粗再精雕?

一直没雕过牌牌,也想试试。

切外形才用单刃铣刀。雕刻是开粗和精雕两个步骤。深度不大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精雕。开粗用断了的平底尖刀就可以了。不需要用铣刀,铣刀效果不好。
我一般开粗用2004的平底,行距0.2mm,F600
精雕用2002的平底,行距0.04mm,F800-1200
一个牌子用时2-5个小时之间。

正常雕刻单面步骤。单面铣平--反过来固定--开粗---精雕--切边--后处理--打孔穿线

双面复杂很多,各种神通吧。我习惯挖定位槽,前提是一面可以放平,先雕可以放平的这一面,也有用平口钳的。

开粗--精雕--切边--挖槽--反面固定--开粗--精雕--切边--后处理--打孔穿线等。双面很麻烦,也有一定的风险。

好几个月以前雕的了。最近很少开机器了。太忙。

网友J:
淘宝上的跑步机电机驱动板应该可以用于雕刻机的PWM调速。
倒角有专门的倒角刀,圆锥双刃刀。球头刀也可以客串。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切外形才用单刃铣刀。雕刻是开粗和精雕两个步骤。深度不大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精雕。开粗用断了的平底尖刀 ...

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切外形才用单刃铣刀。雕刻是开粗和精雕两个步骤。深度不大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精雕。开粗用断了的平底尖刀 ...

受教了! 牌牌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切外形才用单刃铣刀。雕刻是开粗和精雕两个步骤。深度不大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精雕。开粗用断了的平底尖刀 ...

描述很精细,老兄是下了功底了。

我有个疑惑,断了尖刀,老兄如何磨成0.4的宽度。

再歪下楼,楼主媳妇可以当手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淘宝上的跑步机电机驱动板应该可以用于雕刻机的PWM调速。
倒角有专门的倒角刀,圆锥双刃刀。球头刀也可以客 ...

秋兄用的太专业了,我等业余玩玩。。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是先玉米刀开粗,玉米刀比较壮,不容易断,然后平底尖刀细加工。

你雕刻PCB板,那你的机器肯定不错了 ...

玉米刀适合切硬和脆的材料,例如PCB,不适合切塑料的。
塑料用单刃刀最好,我用22块钱一把的,很耐用啊,一把刀切了好多东西还是那么锋利。
就是有次用0.6mm PCB钻头在亚克力板打孔时断在里面了,后来切个小垫片随手拿了块废料,刚好拿到这块,还那么巧就是铣到这一小截钻头,废了一把。

网友L:
不同价格道差距很大吧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玉米刀适合切硬和脆的材料,例如PCB,不适合切塑料的。
塑料用单刃刀最好,我用22块钱一把的,很耐用啊, ...

我用机器雕牌子比较多,喜欢玉米刀主要是比双刃刀装,不容易断。

这跟机器的装配有很大关系,组装时没有工具检视,全部靠目视和差不多来决定的。所以在用0.65的PCB钻头时,基本上100%的断(跟垂直度有很大关系)。

刀选好的肯定效果也好,下次买刀时,多备些刀,以备不需。

突然有个想法,如果切割热熔胶棒用什么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同价格道差距很大吧 ...求教

那是肯定的,拿2MM双刃刀来讲,同一家,镀钛的5.5,不镀钛的4.3,

我用单刃刀是5.5的,

我查了下柱刀价格比双刃还要便宜,但都不长,估计铣平面比较合适。。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是肯定的,拿2MM双刃刀来讲,同一家,镀钛的5.5,不镀钛的4.3,

我用单刃刀是5.5的,

当初想买一把单刃刀时,上某宝搜索,经常看到评价里提到断刀的情况。
对于断刀有些卖家直接在宝贝介绍里做了一些使用说明,我刚才上某宝搜索了一下,拷贝一个上来:
               单刃铣刀选购建议参数:主轴转速18000-20000;给进30%-40%每分钟3-4米左右。建议选择比要切割的板材长2-3毫米即可,太长容易断刀!比如:切割亚克力板厚度4毫米,选择6-8毫米刃长即可
看有的卖家回复说转速低 进给速度低是断刀主要原因.

转速低容易断刀,凑合着理解,但F值低容易断刀就不好理解了(我喜欢F值降得比较低,偶尔玩玩并不在乎多花点时间),大虾说明一下。

后来,我不敢买几元钱的单刃铣刀,买了把十几元的,铣4mm厚亚克力外形 转速15000  F1000无压力,铣出的边缘还行,比用双刃刀确实爽了不少。
(当初使用双刃刀时,转速调到5000 F值调到200 还用除尘枪对着吹才勉强切好,相当于硬磨一样,可以看到刀刃与亚克力接触的地方亚克力是有点高温熔化的)

前两周用1.5mm的玉米刀铣PCB,转速15000 F2000 效果还不错。

所以,想请教一下你买的5.5的单刃好用耐用吗?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当初想买一把单刃刀时,上某宝搜索,经常看到评价里提到断刀的情况。
对于断刀有些卖家直接在宝贝介绍里 ...

这也是我头次使用单刃刀,不知道寿命怎样呢。

以前雕牌子,雕梳子都是双刃或者玉米开粗。
还有前段时间壳子开了也用了双刃将就用了,估计淘宝的壳子里面的废料多,不太纯;

前天开的壳子是公司淘汰的产品,材料比较纯,双刃搞不定,才想到还有单刃刀,一试果然效果不错。

单刃刀只有一个尖头,为了达到光洁度,肯定转速很高,转速高了相应进给也高。

刚才老兄提到的进给低了也会断刀,估计是低了相当于刀在磨塑料,高温粘料然后断刀,

高速温度还传递出来就被排屑出来了,不会粘刀的了。

换个角度讲,进给低了,只是让机器能啃动硬料了,不太适合于软料。

网友M:
F值低了切边比较细腻,高了比较糙,所以我常常为了这目的,有意的放慢加工进给速度。

但如果是会断刀,就不好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F值低了切边比较细腻,高了比较糙,所以我常常为了这目的,有意的放慢加工进给速度。

但如果是会断刀,就 ...

那是针对塑料的,如果硬塑料就没问题了。

尤其是PVC的,温度较低。。

其实这个多摸索一下就好了,有时讨论下只是提供思路,具体使用时,怎么好用怎么用。。

网友N:
我也DIY过几种机子,不单是雕刻机,还有投影仪什么的,结果最后发现,还TMD不如直接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DIY过几种机子,不单是雕刻机,还有投影仪什么的,结果最后发现,还TMD不如直接买成品。。。。{ ...

这话,太地道了,

不过中间过程可以了解许多方面的东西,这就是收获。。

网友O:
平底尖刀 容易端头或磨损大,最主要是主轴刀架装上刀具的同心度不好,或主轴和工作台垂直度不好,
同心度不好,刀旋转起来,刀头就不是一个点了,是一个圆环,
垂直度不好,刀旋转起来,切削进出阻力大,斜切,
这样就很容易磨损或短刀头

网友P:
引用 网友H:
雕牌牌用什么规格的单刃啊? 一次雕刻 还是 用两种刀 先开粗再精雕?

一直没雕过牌牌,也想试试。

牌子是木头,不容易断刀的常用的2002,很少断刀。pcb里面有铜,用三棱刀会好些,强度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平底尖刀 容易端头或磨损大,最主要是主轴刀架装上刀具的同心度不好,或主轴和工作台垂直度不好,
同心度不 ...

这是DIY的困难所在,我的只能靠目视和卷尺来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P:
牌子是木头,不容易断刀的常用的2002,很少断刀。pcb里面有铜,用三棱刀会好些,强度大点。 ...

估计只有成品机才能雕PCB吧。需要太平。

网友P:
引用 楼主:
估计只有成品机才能雕PCB吧。需要太平。

可以把垫板铣一刀,出个绝对平面啊,平不是问题。

网友Q:
CAD雕刻需要什么软件?能不能把CAD图纸的雕刻流程做个课件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是DIY的困难所在,我的只能靠目视和卷尺来把握。

百分表不贵啊,配上专门的支架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把垫板铣一刀,出个绝对平面啊,平不是问题。

好主意,回头抽时间再调整一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CAD雕刻需要什么软件?能不能把CAD图纸的雕刻流程做个课件吗?

ARTCAM可以打开CAD文件,只要简单的会用ARTCAM,这不是难道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百分表不贵啊,配上专门的支架来用。

秋兄啊,这个东东对于咱这个DIY来讲太专业了,也不太想太精细了,够自己用就好。。

不过,欲成事,必利器,这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秋兄啊,这个东东对于咱这个DIY来讲太专业了,也不太想太精细了,够自己用就好。。

不过,欲成事,必利 ...

也不贵啊,一百多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