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网口 wan 和 lan 在PCB上能直接连接吗?

楼主(2016-09-28):
PCB上有个海思  和MT7620  ,想把海思的网线直接接到 MT7620的lan口,请教不加网络变压器直接连接可以吗,需要其他的辅助电路吗??

海思wan   TX_N   ------------->      RX_N   MT4620 lan
              TX_P    ------------->      RX_P
              RX_N   -------------->     TX_N
              RX_P   -------------->     TX_P

网友A:
PHY和PHY对接有些是可以的,比如Marvel对Marvel可以,其他的可能可以。而且最起码你要串个电容隔直啊,别直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Y和PHY对接有些是可以的,比如Marvel对Marvel可以,其他的可能可以。而且最起码你要串个电容隔直啊,别直 ...

通一块电路板啊,需要电容隔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一块电路板啊,需要电容隔离吗

我个人建议是接上比较好

网友B:
加个电容,给自己留条后路

网友:
经过隔离变压器后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电容,给自己留条后路

在网上找的,不知道能不能 把VCC1 和VCC2 换成都接GND

网友:
不同的PHY是不一样的,有的是电压驱动,有的电流。有的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
同一块板,为什么要这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