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 designer 09 鼠标中键 设置成 缩放功能

楼主(2016-09-28):
如题,软件为Altium designer 09版本,之前一直用鼠标中键缩放,焊接板子,单手操作缩放和移动很方便。
但是不知道是动了哪里的设置,按住鼠标中键 变成板子移动了,没有缩放功能,这个功能在哪里可以设置?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A:
按住中键不放,移动鼠标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同时按住鼠标左右键,移动鼠标就可以缩放了。

网友C:
dxp--参数选择--SCHEMATIC-MOUSE WHEEL CON...---把第一个Ctrl去掉 第二个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中键不放,移动鼠标不就可以了吗?

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时按住鼠标左右键,移动鼠标就可以缩放了。

这个是可以,习惯了用中键后同时按左右键有点困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了!

卸了重装嘛

网友D:
楼主确定鼠标没有坏吗,你试试左右鼠标键同时按下,拖动的效果

楼主:
其他的功能可以用,中键还是不能用。还是移动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确定鼠标没有坏吗,你试试左右鼠标键同时按下,拖动的效果

左右键同时按可以无极缩放。

楼主:
重装了还是不行,卸载软件,把原来的安装目录全部删掉,重启系统,重新安装后还是不行。
看来只有重装系统才有用。我以为只是AD软件哪里设置的问题,现在将就用吧,左右键代替。

楼主:
试了,也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dxp--参数选择--SCHEMATIC-MOUSE WHEEL CON...---把第一个Ctrl去掉 第二个选上

应该是3个都不勾选吧!

网友:
直接用那个辅助软件好了,挺好用的

网友C:
我给你的是改原理图  告诉你了pcb同样 卸载没用,这东西是设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重装了还是不行,卸载软件,把原来的安装目录全部删掉,重启系统,重新安装后还是不行。
看来只有重装系 ...

09卸载的时候没有卸载用户设置选项?我看16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的是改原理图  告诉你了pcb同样 卸载没用,这东西是设置的

哥,也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09卸载的时候没有卸载用户设置选项?我看16是有的。

就是感觉卸载AD9的时候,用户设置没有被删除,重新安装后还是原来的配置,
这个配置也不在工程里面,我把工程拷贝到其他电脑,然后鼠标中键缩放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感觉卸载AD9的时候,用户设置没有被删除,重新安装后还是原来的配置,
这个配置也不在工程里面,我把 ...

要不你装个AD15再卸载试试,公司用可以这样试试,自己用的话直接用1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