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4做的全相位fft,可准确测量相位和频率

楼主(2016-09-28):
原理简单,对输入的数据进行简单处理,也就是全相位预处理,然后用32的fft库进行计算,最后就可以求出频率和相位了,这只是个实验,代码写的很粗糙,想把它用到水听器上面。

网友:
你也做水听器呀·

楼主:
我不是专业的,本来是玩四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专业的,本来是玩四轴的

水听器是做什么用的啊,测量什么东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听器是做什么用的啊,测量什么东东啊?

水下定位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专业的,本来是玩四轴的

你们探头哪里买?

楼主:
学校,学院老师免费提供的,不是商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校,学院老师免费提供的,不是商用

soga 有水听器的照片吗?没见过还,里面是多探头,还是单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ga 有水听器的照片吗?没见过还,里面是多探头,还是单个?

超短基线的,是四个探头在一块的,现在不在手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短基线的,是四个探头在一块的,现在不在手边。

  好的,有机会看看啥样子

网友:
水听器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赞一下全相位FFT,有具体测试数据么?

网友:
这个算法靠谱的,精度也很高,就是需要俩次FFT

网友C:
能测多少频率的信号?

网友:
楼主,能扫盲一下什么是全相位ff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测多少频率的信号?

单片机做的,能做的频率不高,跟采样率有关,我现在程序里面的采样率只有20k,也就是10k以下,做的1024点的fft,分辨率约为20hz,不改变fft点数,采样频率越高则精度越低,算法还待优化,只是验证了用单片机做该算法是可行的,程序写的很粗糙很多地方都可以优化,相位的精度我测试在一度以下,通过一个移相器测试的。

网友:
相位 程序

网友:
fft  标志记录

网友:
水听器,挺新鲜

网友D:
有matlab的验证程序不?
话说水听器是用光纤做的吗

网友:
水听器,抓鱼用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matlab的验证程序不?
话说水听器是用光纤做的吗

网上搜全相位fft,网上有挺多的

网友(2018-03-22):
fft 这个学着用一下;

网友:
全相位fft

网友:
不明觉厉,mark一下:全相位fft

网友:
全相位fft,收藏备用。

网友(2020-05-13):
谢谢楼主的分享。解了我的疑惑。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不过今天测试了楼主的代码,是在st32H743上测试的。arm_cfft_radix4_f32这个函数在H7的DSP库里已经标注为不建议使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手动生成的两个频率相同,相位不同的正弦波。测试发现并不能计算出正确的相位差。

网友:
第一次知道水听器这个词

网友(2020-06-24):
谢谢分享,非常有用,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非常有用,学习

网友(2020-09-05):
新名词,水听器,楼主在学校就这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