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crc16 纯计算校验谁有呀?不要查表的,空间不够了!

楼主(2016-09-28):
Modbus crc16 纯计算校验谁有呀?不要查表的,空间不够了!  计算慢点不要紧,网上转了一圈都是 查表的。

网友A:
uint16 GetCrc16(UCHAR *pucBuffer,uint16 wDataLength)
{
    UCHAR ucHigh,ucLow,ucCrc16H,ucCrc16L;
    UCHAR ucSaveH,ucSaveL;
    int ii,ij;
    ucCrc16H=0xFF;
    ucCrc16L=0xFF;
    ucLow=0x1;
    ucHigh=0xA0;
    for (ii=0;ii<wDataLength;ii++)
    {
       ucCrc16L=(ucCrc16L ^ pucBuffer[ii]);
       for (ij=0;ij<8;ij++)
       {
           ucSaveH=ucCrc16H;
           ucSaveL=ucCrc16L;
           ucCrc16H=(ucCrc16H>>1);
           ucCrc16L=(ucCrc16L>>1);
           if ((ucSaveH & 0x01)==0x01)
           {
              ucCrc16L=(ucCrc16L | 0x80);
           }
           if ((ucSaveL & 0x01)==0x01)
           {
              ucCrc16H = (ucCrc16H ^ ucHigh);
              ucCrc16L = (ucCrc16L ^ ucLow);
           }
       }
    }

     return(ucCrc16L + (ucCrc16H<<8))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uint16 GetCrc16(UCHAR *pucBuffer,uint16 wDataLength)
{
    UCHAR ucHigh,ucLow,ucCrc16H,ucCrc16L;

网友:
查表也有很多种的,可以只查4位crc的表格,再加适量的运算

网友:
可以用半字节的查表呀,应该是最省空间和计算时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