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怎么加入串口接收事件(EVENT)?

楼主(2016-09-28):
接触C#大概一周多了,感觉写的代码量比MFC少了很多,现在用C#写一个串口的调试工具,但是在加入串口接收数据的事件时候有点问题
就是应该怎么加入串口接收数据的事件响应呢?网上查到的资料很多都是直接贴了一串代码,没有什么作用。有图形化的操作方法吗?
我用的是VS2010的环境,点击右边的小闪电图标会出来一系列的事件列表,但是没有找到口的接收事件。

楼主:
谢谢回答,不过我这儿怎么没有出现你那儿的“system.IO.Ports.SerialPort”呢,是我的命名空间有问题吗?我的命名空间是:using System.IO.Ports;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我这儿怎么没出现二楼的消息属性页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儿怎么没出现二楼的消息属性页面呢?

点右边闪电图标

网友:
serialPort1.DataReceived += new SerialDataReceivedEventHandler(port_DataRx);
看杜洋的视频

网友:
        private void port_DataRx(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这样子才不会丢包
            while (serialPort1.BytesToRead > 0)
            {
                TempChar = (byte)serialPort1.ReadByte();
}
}

网友A:
人家是用SerialPort作为窗口组件才会出现在属性页里。楼主你肯定是在代码里自己new出来的SerialPort吧?

网友:
框架自带的串口类在数据接收超时方面不够灵活,导致基于报文的串口协议有些时候会有粘包问题。这样也就基本没有了实时性。
要灵活是用串口,就得调用Win32 API,比如:SetCommTimeouts,SetCommState,WaitCommEvent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是用SerialPort作为窗口组件才会出现在属性页里。楼主你肯定是在代码里自己new出来的SerialPort吧? ...

高手,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呢,怎么把SerialPort作为窗口组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呢,怎么把SerialPort作为窗口组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呢,怎么把SerialPort作为窗口组件呢

直接拖一个串口控件到窗口里面去就好了

楼主:
谢谢了 网上找到的资料都没说到这个坑

网友:
视频  我以前写过一个

网友B:
从工具箱把组件拖到窗口比较方便。
只要添加到窗口后,点击对应控件,然后在右边点击小闪电图标,就可以看到该组件的事件列表,在对应事件上双击即可添加对应事件。

不要用代码来添加,否则又要写事件、委托什么的怪麻烦。刚接触C#的时候先搞点简单的入手,以免影响学习的积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工具箱把组件拖到窗口比较方便。
只要添加到窗口后,点击对应控件,然后在右边点击小闪电图标,就可以看 ...

OK 谢谢 已实现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