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是用什么牛逼软件设计的吗

楼主(2016-09-28):
我一直用solidworks+ad做,今天看到这个,才发现我之前的太渣了。
哪位知道这是用什么软件做的,难道是PS?

网友:
我去 太漂亮了

网友:
肯花精力AD,EAGLE应该都没问题

网友:
AD就可以

网友:
这么清晰。。。

网友:
真是太6了, 金属上面的反光都处理的很好。

网友:
solidworks肯定没问题啊,开渲染

网友:
假得很,没觉得好

网友:
太漂亮了哈 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这个不属于电子了,这个工作要请美工了

网友:
估计做这个效果的时间远远高于搞电路的时间

网友:
如果有时间搞后期渲染,不知道能否到达这个效果。

网友:
这个,美工绝对要拿100分

网友:
solidworks的渲染效果图看起来也很“真”的。

网友:
确实用心了

网友:
这个估计是关门找美工做的模型

网友:
要专门渲染才能这样光影效果

网友:
渲染了,挺漂亮的!

网友:
后期渲染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可以试试Keyshot

网友:
这玩意是渲染出来的吧!有光照什么的!

网友:
焊接的锡都有,确实很漂亮。

网友:
漂亮,可惜我接触过的美工结构都是废材

网友:
一看就是渲染的。

网友:
这个真牛了,美工  渲染?

网友:
我刚看还以为是实物呢

网友:
solidwork应该可以,需要渲染,这是宣传的做的,和电工没关系吧?

网友:
我们公司有些产品做宣传都是用solidwork渲染的

网友:
这个肯定是专业美工根据尺寸、外形用PS渲染出来的

网友:
焊锡也画啊

网友:
3D模型出来后,仔细贴材质设置光源,后期渲染的

网友:
真实感并不强。

网友:
是3D制图软件,不是画电路图的软件,如犀牛软件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
这效果,应该是3d软件直接渲染的

网友:
这叫精益求精……我们公司的layout team 就是做这事的。

网友:
犀牛软件制图时,可以把元件先拍照片,然后把照片贴到做好的3D元件上,实际做出来的效果可以跟照片比,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网友:
这效果图确实是刚刚的好,很不错比较清晰了

网友:
以后做图片也要处理处理,看了让人舒服

网友:
肯定是渲染过的

网友:
焊锡也这么亮

网友:
我就想知道这么牛逼的模块卖多少钱?和几块钱的24l01性能差别大不

网友:
原来认为电工只要会CAD+画板,看来还要学PS

网友:
确实很漂亮,细节处理很到位

网友:
这个拿来做推广,就看出水平了

网友:
哇,这效果渲染的很不错,展示还是可以的

网友(2016-10-28):
solidworks 3Dmax 花点功夫渲染都可以做的,图片真心好看

网友:
就是PS的

网友:
不喜欢!   吹牛上天。

网友:
这个不是电工和结构的事情了吧 纯美工的领域

网友:
ad;allegro 导出3D模型;用solidworks优化

网友:
最讨厌这种的,买回来实物跟照片差太多了呵呵

网友:
这家人东西还是很不错,就是有点贵

网友:
这个肯定是加了渲染,有ps也用。

网友: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PCB电子工作者做的了!必须是用其他专用软件渲染的!!上面已经有朋友提到了!我们公司也有专门这样的部门负责!

网友:
Ealeg+VR最佳选择

网友:
很漂亮  就是这个24L01+  不带PA 的话距离能到多少?

网友:
用犀牛加渲染。。产品图都是这么出来的

网友:
确实好看,高大上

网友:
连实物都没有?

网友:
什么高精度低温漂晶振,

精度多少,温飘多少?

那些众筹就是靠这些骗钱的。

网友(2016-12-28):
可能宣传手册就是这样弄出来的

网友:
我从来没有弄过这种图。。没有时间去弄这种美工3D图

网友:
呵呵  貌似坛子里有个高手用fusion360  渲染的 也很不错!

网友:
用犀牛做下渲染在 导入AD就很漂亮了

网友:
这渲染的,好靓

网友(2023-08-10):
导出Step,keyshot 10分钟搞定

网友:
我一直反对产品进行渲染,但好多人确实就吃这套。我只是觉得把产品干到本身的样子就很好了,而比亚迪之流整天在折腾外观什么龙脸啥的,不过别人挣钱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不过看到被渲染过的东西能不买就不买不想再被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