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18650的电芯最大有多大的。

楼主(2016-09-29):
thinkpad的P50自带6芯90W电池。那么每个电芯就是90/6=15W了,就算平均电压4V,那么每个电芯15/4=3750mA,有这么大容量的电芯吗?

网友:
一般4.2V  3.2AH,算下来差不多吧

网友:
国外厂家的指标,一般都有余量(取检测最小,甚至再打点折扣),  国内,你懂的(取检测样最高)

网友:
我记的 最大的是松下的吧  4A多的。

网友:
一节电压不能用4V来算,一般3.7/3.8。这个电池应该不是18650.

网友A:
90W不等于90Wh,算出来电流是3750ma也不等于3750mah,3750mah的18650大概只有中国能生产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W不等于90Wh,算出来电流是3750ma也不等于3750mah,3750mah的18650大概只有中国能生产出来 ...

某宝神火18650分分种超4800mAH,现在最高的标到了9800mAH....

网友:
份量轻的一比。顶不了一个月。

网友B:
现在买得到的最大容量是松下NCR18650 3.4Ah
松下2012年发布过4Ah的,用硅基材料替代石墨材料,但是后面没见量产消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得到的最大容量是松下NCR18650 3.4Ah
松下2012年发布过4Ah的,用硅基材料替代石墨材料,但是后面没见量 ...

我记得最大只有3200左右吧。好象没那么高。还有,9芯才有90w的。除非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最大只有3200左右吧。好象没那么高。还有,9芯才有90w的。除非虚标。 ...

这是thinkpad P50美国官网的指标:
Battery
6 Cell (90 WHr)

虚标应该不太可能。有可能是4.2V计算的最高容量,那3600mAH还真差不多。

网友:
人家只说6芯,没说是18650……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thinkpad P50美国官网的指标:
Battery
6 Cell (90 WHr)

话说90W 和90 WHr应该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吧,6串锂电池瞬间功率供到90W应该没啥问题,90WHr应该是指容量,转化成单个容量要3500mAh以上,目前还是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话说90W 和90 WHr应该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吧,6串锂电池瞬间功率供到90W应该没啥问题,90WHr应该是指 ...

当然是90WHr啦。刚拍下来的。
6芯应该是3串2并,所以是11.4V,单节应该是3.8V,7.9Ah是2并,那么单个应该是3950mAh。所以这个单个电芯应该是3950mAh的。

网友:
如果是六芯的话,按照标的容量和电压,应该是3串2并,那单节的容量应该是3.8Ah或者更高?我觉得里面可是是九节!或者就不是18650!反正3.2以上的稳定的很少见!

网友E:
右边的额定容量7600mAh什么鬼?联想也玩虚标了?

网友:
似乎人家没说是18650电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最大只有3200左右吧。好象没那么高。还有,9芯才有90w的。除非虚标。 ...

松下3.4Ah的淘宝有零售 除了松下,LG好像也有
tesla的车也是用这个
现在移动电源用3颗电芯就超过10000mAh了,里面单颗容量典型值就是335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边的额定容量7600mAh什么鬼?联想也玩虚标了?

还有一个图,7600mAH写的是最小容量。标准容量是7900mAH。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然是90WHr啦。刚拍下来的。
6芯应该是3串2并,所以是11.4V,单节应该是3.8V,7.9Ah是2并,那么单个应该 ...

我ca,还真有可能不是18650,联想不是傻子,老外一旦发现电池不耐用,要么退货要么起诉。

网友:
怎么知道是6芯的。我的6芯电池只有57wh,也是thinkpa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ca,还真有可能不是18650,联想不是傻子,老外一旦发现电池不耐用,要么退货要么起诉。 ...

先起诉,再退货。。

网友F:
thinkpad的P50   移动工作站    好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thinkpad的P50   移动工作站    好机器

现在美版价格也不错了,我当时买的乞丐版8999入的,加了8G DDR4和256G PCIE的ssd。

网友G:
P50的大小写灯回归了吗?

网友:
手边正好有一颗18650电池。标记为:  UltraFire BRC 18650  4200mAh     3.7V  li-ion

网友:
手电筒的充电器丢了,淘宝了一个,顺便带了一颗7200mah的电池哦,怎样测试实际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P50的大小写灯回归了吗?

P50的指示灯做的非常合理,包括CapsLock,NumLock,FnLock, 声音静音,MIC静音的指示灯都在各自的按键上面,按一下按键各自的指示灯就会点亮或者熄灭,非常直观。显示面板侧只有一个硬盘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