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启动,用正弦启动好,还是直接通电好

楼主(2016-09-29):
是这样的,  电机最大堵转电流260mA, 因为加了限流电阻。
                   电机启动电流很大,正常工作就会降低到不到一半的启动电流。因为负载机械有摩擦,而且有时锈住负载会加大些
                   请问直接启动好还是正弦启动好,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没

网友A:
直流电机正弦启动?没听说过诶,你是要说恒流启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正弦启动?没听说过诶,你是要说恒流启动么?

这个电机3.3~3.6V的。   就是直接电源电压通上去启动。

请问正弦启动效果会不会很好?

网友B:
是不是直流无刷啊,有刷没有正弦启动这回事。

网友:
楼主是想表达缓启动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直流无刷啊,有刷没有正弦启动这回事。

哦。这样啊,小白,不懂的。 有刷的

网友C:
我建议直接通电,如果限流启动可能因为力矩不够克服静力矩导致启动不了

网友:
最大堵转电流260mA,这么小,直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直接通电,如果限流启动可能因为力矩不够克服静力矩导致启动不了

学习术语了

网友D:
电流那么小 不用考虑软启动了吧 直接通电启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流那么小 不用考虑软启动了吧 直接通电启动就行

电池供电,就一个1800mhA电池的,要运行6年,为了省电各种抠

网友:
  选择带电流限制的驱动芯片。比如像TC78H600、TB67H301 这类可设定最大工作电流的芯片。比如设定0.5A的电流,那么最大的电流只能在0.5A以内,这样在堵转电流或者启动电流较大的场合可能会比较适用

  那个运行6年是靠充电电池吧

网友:
运行6年 不会是好几个月才动一次吧

网友:
如果有条件加光伏电池板

网友E:
电机启动!

一般是星三角启动, 自藕启动,变频软启动,调压软启动.

本质都是降压限流启动.

目的是减少起动电流(要克服静力矩,电机的启动电流比较大)对电源及开关器件的冲击和要求!

网友:
恒流启动就行,直流电机的转矩和电流是线性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供电,就一个1800mhA电池的,要运行6年,为了省电各种抠

暖通阀门是么?一般一年动作2次,主要是自放电和指示灯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启动!

一般是星三角启动, 自藕启动,变频软启动,调压软启动.

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