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MOS管做过LED调光器吗?

楼主(2016-09-29):
直接调AC220,筒灯上面有电源
接线方式  :AC220 IN  ->  mos管调光器  -> LED灯电源  ->LED灯珠(筒灯)

调光方式:后沿切相MOS管调光, 负载0-20A

有能力开发的也可以找我,可以外包出去。

网友A:
我做过,选用了北京一家军工企业定制了大功率的固态继电器,相位调节应用模式调光,做大功率的红外灯泡调光,可靠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选用了北京一家军工企业定制了大功率的固态继电器,相位调节应用模式调光,做大功率的红外灯泡调光 ...

你是用MOS调的吗?固态继电器用来开关吧

网友A:
交流固态继电器应该就是光耦后加的可控硅,然后调的是导通相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固态继电器应该就是光耦后加的可控硅,然后调的是导通相位

我现在需要一个成熟的调光方案,时间紧可能自己没空研究这东西了,所以看看你们有没有现成的方案。

网友:
你们不要来给楼主挖坑 楼主要的是mos后切的调光器,你们倒是用可控硅来给我做个后切的调光器出来啊。可控硅除非配电感否则根本无法用在LED灯这种容性负载上的。

网友B:
还有提醒下楼主,LED带恒流驱动电路的,靠切相是无法可靠调光的,因为容性负载会在一定范围内呈现恒功率状态,因为你切的时候容性会靠自己稳住负载两端电压,当你切过某个相位点出现电流断了的情况一般LED灯直接出现闪烁状态,LED等是不是可调还要看它的驱动是不是合适。而且容性负载搭配移相斩波类调压设备某些情况会出现线间电压不断上升最后烧负载。可以说市面大部分调光器不合适容性负载,要是是可控硅型的调光器基本可以判定无法使用。我们公司专业做调光和节能设备的,因为几年来踩过太多的坑这里提醒你下。

网友C:
LED电源内部没有恒流?有的话怎么调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提醒下楼主,LED带恒流驱动电路的,靠切相是无法可靠调光的,因为容性负载会在一定范围内呈现恒功率状 ...

明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提醒下楼主,LED带恒流驱动电路的,靠切相是无法可靠调光的,因为容性负载会在一定范围内呈现恒功率状 ...

明白人,做的好的还要加一个假负载进去,闪是肯定有的,就是要调到那个点上就要跳过,比如80有闪,那就直接跳到81,调光是太复杂了
兄弟你们公司在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电源内部没有恒流?有的话怎么调光。

切相是可以调的

网友D:
对这个感兴趣,标个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这个感兴趣,标个号

你做过?

网友:
首先,你的这种结构不可行,再来你给出LED的相关参数。

最起码的几个参数给一下吧:
输入电压范围:
LED额定电压:
LED额定电流:
调光范围:
PF值:

看你的这个结果应该要非隔离。

网友E:
这个要求就是扯蛋,谁给你提的需求,自己不过一下脑子吗?

切相调光只能调白炽灯等阻性负载,调不了带电源的LED灯。

想调LED灯只能用PWM方式直接调不带电源的LED灯。

看起来这个是智能灯光控制系统的一部分,我前一段时间刚做过这个系统,涵盖可控硅调光模块、继电器模块、干接点模块、0~10V调光模块、按键面板、网关主机模块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做过?

有做些led控制的小项目,和你这个不一样

网友F:
为什么不做  接线方式  :AC220 IN  ->  mos管调光器  ->LED灯珠(筒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求就是扯蛋,谁给你提的需求,自己不过一下脑子吗?

切相调光只能调白炽灯等阻性负载,调不了带电源 ...

市面上上已经有产品了,很多酒店都在用,我也拿了一个样品回来,效果非常好,都是调带电源的LED灯,不是0——10V 不是PWM,就是直接调带电源的LED,用0~10V都要多走两线,多个并起来的筒灯你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做  接线方式  :AC220 IN  ->  mos管调光器  ->LED灯珠(筒灯)

虽然好,但是你要同时调几十个筒灯怎么办,再说别人装修走的都是强电,还有吊灯,灯带,都是市面上上现成的,你还要做灯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虽然好,但是你要同时调几十个筒灯怎么办,再说别人装修走的都是强电,还有吊灯,灯带,都是市面上上现成 ...

以前做个这个,直接内置调光器在电源内部,用无线调光;我看你是20A的4000W的灯,可以单独走线了,

网友:
可控規調光之高壓線性燈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个这个,直接内置调光器在电源内部,用无线调光;我看你是20A的4000W的灯,可以单独走线了, ...

是的,有0~10V, 有PWM。但是每个灯要多走2根线下来,很麻烦,多个筒灯那要走多少钱,当然也有其它方法,都是需要加线,所以现在都是在电源前加调光。

网友:
估计只能做针对性,不能做适用性。就是没办法适应所有led驱动

网友:
据贫道所知,普通的LED自带电源都是恒流工作。除非换个带调光的电源才行。

网友:
带恒流驱动电源的Led灯不能调,只能调限压驱动的LED灯!

网友G:
LZ 。。其实这样的东西  我这边到是有几个产品。

这个产品有几个好处,
1.解决最小电流的要求,当电流小的时候不会闪。
2.前后切后都可以。
3.理论上导通角可以做得很小,配合特定的调光电源,可以做到线性无极亮度。

缺点 就是发热大,体积大。毕竟电流经过了两个MOS。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 。。其实这样的东西  我这边到是有几个产品。

这个产品有几个好处,

能否买你几个样品测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买你几个样品测测

我们这个东西比较贵。你不一定能够消费得起。

主要出澳大利亚。

如果需要 私信给我联系方式

网友:
我有一个电位器的这样的东西,MOS管是1A的。如果要大功率的话需要换大的MOS.自己测试过换了一个12A600V的MOS拖40个30W的LED灯。QQ:191917569

网友(2017-04-22):
调光不难,难的是楼主20A的电流,高压20A,确定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电流?一般调光器能达到800W以上就很高了,20A,估计要做个MOS管阵列了

网友:
高压切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