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接示波器看步进电机的microstep电流图?

楼主(2016-09-29):
如题,想看一下细分的效果,这示波器怎么接啊

网友A:
最方便是电流探头,然后调节时基
或者是检测采样电阻两端的波形,控制电机转速在每秒1转左右的速度,1MS的时基,也能看到阶梯波

或者是输出端串电阻来检测波形

电机速度很关键、然后是示波形配合调节。 普通的数字示波器是看到不到很多细节的,只适合看逻辑波形。 好点的数字示波器或者是用模拟示波器

网友B:
量采样电阻两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方便是电流探头,然后调节时基
或者是检测采样电阻两端的波形,控制电机转速在每秒1转左右的速度,1MS的 ...

好,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采样电阻两端

好的,我去试试。

楼主:
0.22欧的采样电阻,1A的电流,看到的是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