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8M的光钎下载速度可以达到8-12M/S?

楼主(2016-09-29):
为什么8M的光钎下载速度可以达到8-12M/S.
理论不是1/8吗?

重新看了一下,是我看错了,电信竟然改了界面让你爽一下而已,真正的下载速度在下面用小字显示呢。

网友:
光纤的硬件速度都是一样的,现在一般都是EPON。
限速是通过光猫和局端软件限制的。

一是瞬时显示误差
二是有时确实瞬间有这么高。

网友:
骚年,你赚大了,实际上是100M的网速,网速是以Mbit/S来表示的

网友:
骚年,你没看错

网友:
这下载是百兆的速度呀,骚年,你赚了

网友:
瞬间速率,不代表什么

网友:
一个小b一个大B 果然是100m 楼主赚大了

网友:
赚了,数据后台开错了,和我之前一样的,不过后来出过几次网络故障后被发现了

网友:
公司100M的光千下载是10M,还要看是什么地方的文件

网友:
白欢喜一场

网友:
如果是电信,一般都会多给你点带宽,防止你投诉8m没有8m,因为信号总有损耗。比如我的也是8m,一般下载可以稳定在10m左右。

网友:
限速是对账号的,有的地方拨号可以多拨,如果你的路由器支持多拨,接入商也支持,你就爽了,可以叠加。

网友:
这个真心挣大发了

网友:
爽了,这是100M的

网友:
我有个一段时间也是,接的是10兆光纤 ,下载有10~15Mbps,我逛下了一个月,后面没了

网友:
楼主你这个估计是运营商限速没做好,如果你的光猫网口是千兆的话,用电脑千兆网卡连上拨号再测速试一下说不定有更大的惊喜。

网友:
路由猫直接连到海缆上,打开浏览器的首页及搜寻都是使用谷歌服务器,应该没有什么会比这个有更大的惊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