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口10/100M傻瓜式交换机IP178G资料分享,原理图和PCB

楼主(2016-09-29):
很简单,照着供应商给的资料画的就行了。
TD+都没有接到1脚,datasheet上面有写Support Auto MDI-MDIX function,芯片极性自适应的。参考: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0234-1-1.html
画的比较粗糙,验证功能的,基本可以了,板厚0.8(再薄嘉力创要加50块了),1*2的座子画错好像已经更改了但也好像没有,哈哈

楼主:
另外求一个交换机测试的方法,我接上网络摄像头已经能正常工作了,但是没有个正规的测试交换机的方法

网友A:
楼主你用这个做8口交换机,指示灯如何处理,走串行接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这个做8口交换机,指示灯如何处理,走串行接口吗?

直接指示啊

网友B:
windows下用 jperf软件 + 两台电脑(分别设为服务器和客户机) 简单测试一下,个人测试没必要用专业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下用 jperf软件 + 两台电脑(分别设为服务器和客户机) 简单测试一下,个人测试没必要用专业工具。 ...

公司一个产品上用的

网友C:
这个一样成本大概多少钱。我有设备其实想要一进二出就可以的。不知道有没便宜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样成本大概多少钱。我有设备其实想要一进二出就可以的。不知道有没便宜的方案 ...

有的,用5口的就行

网友A:
都只有Link灯??速度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只有Link灯??速度怎么办?

是的,参考datasheet第33页,没有多余的IO直接做别的灯,有需要的加74HC164扩展

网友D:
请教下大侠,我准备用IP178G这个交换机芯片,请问这个芯片需要写入固件程序才能用,还是内部固化的,直接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大侠,我准备用IP178G这个交换机芯片,请问这个芯片需要写入固件程序才能用,还是内部固化的,直接就 ...

直接用,需要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
需要供应商联系方式  发我站内信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需要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吗

原来还以为要写入固件才能用 呵呵 想复杂了!提供的官方应用原理图 确保是没问题的吧?没问题就照着画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用,需要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吗

发我邮箱也可以:crskynet@126.com 谢谢!

网友(2016-10-31):
这个我需要

网友E(2017-02-07):
楼主  这个交换机调试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这个交换机调试通了吗?

直接用就是了

网友:
有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吗?可以私信

网友(2018-08-17):
楼主麻烦给我也发个供应商的信息,私信哟

网友:
一个芯片搞定,不用写代码吗?

网友:
有带千兆上联端口的吗

网友(2019-04-18):
还真是方便啊。谢谢分享!

网友F:
  几多钱,做下来???买个 5口交换机带壳商业成品,也就40¥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几多钱,做下来???买个 5口交换机带壳商业成品,也就40¥不到。。。。 ...

我刚买一个,29元.....

网友:
看起来不错,准备做个板测测

网友:
楼主,请教个问题:LED用移位寄存器显示speed的时候,寄存器的CLR信号是哪里取呢?

网友(2020-08-11):
正好需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整机某宝才卖40RMB,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