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元器件封装上的小定位孔,采用keepout闭合圆可以吗

楼主(2016-09-29):
如图所示,之前采用的是via或者pad做的,虽然也出了gerber,但是每次厂家会打电话问四边不连的这种孔要不要做内铜。
比较烦。

所以就把封装全改成这样了。  以前大点的定位孔用keepout做过都没问题,所以问问小孔这样可以不。

需要说明的是我出gerber是 keepout作为外形层的, 机械层仅仅作为参考线,也不会出机械层的gerber给厂家。

网友:
可以啊 就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小孔有可能会偏,因为是分两次打的孔。
这种孔还是和焊盘一起打比较好,孔里有没有铜都无所谓。

网友:
用机械层出吧,这样保险

网友:
焊盘特性可以选择不沉铜好像,看看焊盘特性

网友:
可以。宁可用KEEPOUT也不用焊盘,麻烦。

网友:
用焊盘怕做成内铜的,我也是用keepout

网友:
定位孔还是用焊盘好一点,铣边的定位精度比钻孔低。

网友:
是的。同意gzhuli的意见

从工艺流程上就可以知道啦,如果是做成焊盘的孔。那就是在钻孔的时候就做好的。如果是做成keepout,最后当作板边信息,那是最后铣边的时候才处理的,精度低很多。

网友A:
可以把焊盘孔内径设置成大于外径,就不会金属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焊盘孔内径设置成大于外径,就不会金属化了

即使用焊盘,如果要做成无铜孔,应该也是铣边的时候再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