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Windows电源节能计划

楼主(2016-09-30):
数据表明, 除非你能保持CPU在最低频时仍处于长期轻载运行状态, 比如说当音乐播放器使用,否则偶尔发生的猝发重载应用,反应时间会让人抓狂。
就轻载而言,节能模式并不比高性能模式节省太多的电能,以I5-3230CPU的笔记本而言,进桌面后处于节能模式及高性能模式的交流侧输入功率分别为17W和19W,这2W的意义在于提高电池续航能力,还有大约零点几度左右的温度差,别小看零点几度,人体对温度是很敏感的。
在电工看来,合理的电源管理至少应该有两个指针,分对CPU主频的步进值和动作灵敏度进行个性调节。然而,WINDOWS的电源管理并不为专业人士提供这种调节方案,仅仅给出高性能、平衡、节能三种方案。
那么高性能和节能两种方案对使用的感受影响如何呢?请看下面两图

I5-3230 在高性能模式和节能模式分别进行20次100万位pai运算的数据对比

红线:节能模式每次PAI的百万位计算耗时
兰线:高性能模式每次PAI的百万位计算耗时

在前12次的计算中(大约10秒钟),节能模式相对高性能模式慢不少,如果体现在CPU的价钱上,至少相差四五倍,也就是说1000块钱的CPU如果处于节能模式,进行阵发的高负荷来说,只相当于二百块的CPU处于高性能模式的效果。而200块的CPU处于节能模式,在这种工作条件下,只相当于10块钱的二手CPU处于高性能模式的效果。

电源管理该如何设置,大家清楚了吧!

===================================================
PS: 我有一颗淘汰了几年还没丢的AMD 双核5000+,2010年200块钱买的,刚才在电脑里查数据,查得过去测的象棋大师跑分2900(配DDR2),相当于I5-3230配DDR3的一半。
也就是说如果是应付三五秒的阵发性重载时,处于高性能模式的AMD 5000+与处于节能模式的I5-3230感觉可能差不多,(但我不可能再去把5000+再装一次系统来验证,只是猜想。)然而5000+现在只值5块钱,I5-3230则是300多。
二者的平台功耗相差40W不到,撇开节能减排的社会效应,于个人而言,300多块钱的差价可以连续跑差不多一万小时。

网友:
写的不错

不过就我个人和观察来看,笔记本用户一般插电的时候都是运行在高性能模式,
多数时候都是插着电用.

网友:
没必要管它。除非你天天跑分。但是对于我们大多数经常跑好多分钟的程序没有任何意义。cpu会在几百us内切换到高性能状态。

网友:
大概是因为SpeedStep并不是立即调节,而是有延迟的原因吧
http://diy.pconline.com.cn/831/8316263.html

网友A:
三星有个更坑的eco模式,键盘上fn加某键开启,使能后cpu强制锁至半频,卡出翔来… 有一阵子误操作了这个,还以为废了。不过鉴于三星接连出炸,下次我也该要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有个更坑的eco模式,键盘上fn加某键开启,使能后cpu强制锁至半频,卡出翔来… 有一阵子误操作了这个, ...

听说炸机和啤酒更配哦。。。

网友: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插着电源我都是高性能,笔记么,没准备能用10年,能53年不坏就值了,5年就赚了,再久就可以换了

网友:
我觉得你举例的I5-3230CPU本就是低功耗的U,所以相差才不大

网友:
笔记本的节能模式可以让处理器发热小,风扇不会轰鸣。这貌似是唯一的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有个更坑的eco模式,键盘上fn加某键开启,使能后cpu强制锁至半频,卡出翔来… 有一阵子误操作了这个, ...

思域汽车有个eco键,按下后油门反应就慢了

网友B:
不懂楼主说的“猝发重载应用”是什么意思,楼主调查过多少台机器有这种现象?总之我用的时候没有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楼主说的“猝发重载应用”是什么意思,楼主调查过多少台机器有这种现象?总之我用的时候没有什么大问题 ...

稍大点的多层板铺铜基本跟大内存、SSD、高端显卡没有太大关系,全靠CPU性能。Layout收尾时要反复调整并查看铺铜效果,有时一分钟要搞几次,每次几秒至十几秒,此情况下节能模式比高性能模式多耗一倍的时间,对你的灵感是一种折磨。。。当然了,如果连JLC的50元10片这样的板都嫌大的话,那么用5块钱一颗的二手CPU就够了。

网友:
其它的没上面感觉,就是试过节能比高性能节省的电对笔记本续航来说基本没卵用,就再也不用节能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