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静电导致的电脑短暂无响应的问题

楼主(2016-09-30):
问题是这样的
北京渐渐进入秋天的,人体越来越容易带静电
一台电脑,夏天用挺正常的,现在用手触碰主机外壳的话强大的静电会放出一个电火花击中主机,
然后电脑就短暂无响应,表现为键盘灯熄灭,按键无响应。鼠标无响应,但是鼠标灯亮。
差不多3-5S后电脑又恢复正常。
检查了地线,接触是良好的,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呢

------------------------------------
换了无线键盘鼠标就好了,还是觉得很奇怪,USB键盘鼠标这么脆弱吗,电脑是研华工控机

-------------------------------------
给大家看看北京的静电有多强
图片是手拿焊锡丝对一个接地良好的铁架子放电

网友A:
usb 接口抗干扰能力差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接口抗干扰能力差引起的

有什么办法能提高USB抗干扰能力吗

网友B:
别碰主机了,开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碰主机了,开机就行了。

关键是放主机的桌子是金属的,只要用电脑,必然会碰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能提高USB抗干扰能力吗

换无线键盘鼠标或者改带屏蔽的usb线会有点改善,
再或者找个贵的工业级的键盘鼠标

网友C:
搞个东西接到地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东西接到地上去

检查了,接地是良好的

网友:
你那算轻的是人对电脑放电,我的电脑USB会对人放电 超酸爽~

网友:
以前有台电脑也是这样,最初是这样,后来越来越严重,打死机打蓝屏。后来各种奇葩问题。估计是有暗伤了。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接根可靠的地线

网友E:
换比较有品牌的电脑    兼容机比较难保障

网友F:
看成  大脑短暂无响应 的路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成  大脑短暂无响应 的路过

同样看错的……

网友:
看成大脑的路过

网友:
而且以为是车子静电  还想楼主要是忘记踩刹车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无线键盘鼠标或者改带屏蔽的usb线会有点改善,
再或者找个贵的工业级的键盘鼠标 ...

用无线键盘就没问题了

还是觉得奇怪,USB键盘鼠标这么脆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接根可靠的地线

已经可靠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比较有品牌的电脑    兼容机比较难保障

电脑是研华的工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样看错的……

。。。。。。
居然有这么多人把电脑看成人脑

网友:
USB线加磁环试下

网友:
hp主机冬天带耳机经常被电到。

网友:
把主机放到人摸不到的地方就可以了。

网友:
插座接地有问题!

网友:
把电脑接地线拆了试试,电着人了当我没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放主机的桌子是金属的,只要用电脑,必然会碰到

。。。注意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点就好。。。

用个电脑还要注意这不能碰那不能碰,会生不如死的

网友:
买台加湿器,可能好点吧

网友:
问题应该是在主机上,可以搞个隔离型的USB HUB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能提高USB抗干扰能力吗

你可以换个思路,他只是让你短暂无响应,电脑还能用,如果抗干扰能力差,直接usb口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个电脑还要注意这不能碰那不能碰,会生不如死的

哎。。。

网友:
电脑弄个地线接上,应该会好电。或者手上带个防静电手环

网友H:
以前用方正电脑,里面是intel原厂主板,人体静电会导致USB口失效,必须关机断电然后重新上电开机才恢复。

网友:
静电只能是自己勤放放电,特别是北方的秋冬季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用方正电脑,里面是intel原厂主板,人体静电会导致USB口失效,必须关机断电然后重新上电开机才恢复。 ...

那种是带了usb电源保护的芯片才有,没带就直接挂cpu了应该

网友:
弄个静电手环,用电脑就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