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可以产生工频干扰的仪器

楼主(2016-09-30):
有没有一种可以产生工频干扰的仪器?我们做的一种产品一开流水线上的马达就停止运行。现在对线路进行了改变,想验证和排除干扰的不良品,不知道如何解决。有没有一种仪器可以产生类似的工频干扰的???便宜一点的好用的

网友:
LZ是来卖你的干扰器的吧?能让马达停机,这干扰可不是一般的大啊,估计LZ的马达是单片机控制的吧,不然想让普通的直流或者交流电机停机可比登天还难

网友:
低频传导,按IEC 61000-4-6

网友A:
“我们做的一种产品一开流水线上的马达就停止运行” —— 这句话怎么理解?是开马达后你的产品停止运行,还是你的产品开了后、马达就停止运行?

网友B:
你的思路有问题。
一开流水线上的马达,产品就停止运行。马达是50周交流供电的,所以,就断定是工频干扰。所以,要找一种可以产生工频干扰的仪器来加以验证。......
工频干扰,在我们周围、车间、流水线处处存在,还有必要特地生成吗?
马达一开,产品就停止运行,不一定就是(或只是)工频干扰造成的。
流水线上电瞬间的电流冲击,接触器、继电器等动作产生的高频电磁干扰,都是可能的因素。同样没有必要专门制作一种高频干扰的仪器来加以验证。
在流水线上电、断电瞬间,用示波器同步观察、追踪你的产品的供电电源的状况,产品内部的状态变化,总会有收获的。再采用必要、合理的排除干扰的措施。
祝你成功!

网友:
流水线上的马达是最好的测试仪器

网友:
你们都是语文老师,水平真高

网友:
用频谱仪测一下,拿到数据再下结论会好很多

网友:
电焊机,那干扰不是一般大。

网友:
接触器频繁开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的一种产品一开流水线上的马达就停止运行” —— 这句话怎么理解?是开马达后你的产品停止运行,还 ...

开流水线上的马达,产品停止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思路有问题。
一开流水线上的马达,产品就停止运行。马达是50周交流供电的,所以,就断定是工频干扰。 ...

不是一开马达,是开着流水线的马达,产品就停止工作,尤其奇怪的是这种现象不是百分百出现,要在阴天,乌云密布,200个产品就有20多个不能正常工作的,不是所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思路有问题。
一开流水线上的马达,产品就停止运行。马达是50周交流供电的,所以,就断定是工频干扰。 ...

示波器都看了,开着马达就是对电源波形一点影响都没有,

网友:
切瓷砖的切割机,据说干扰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都看了,开着马达就是对电源波形一点影响都没有,

群脉冲测过没有

网友:
是德科技有电源分析仪,可以在直流电源上叠加干扰瞬变,纹波等等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接地线了不

网友:
没必要买个仪器吧。。。你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一台工频干扰仪器一定能搞定的,实在不济可以去当地计量院研究所等部门,他们那里啥仪器都有,给点红包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