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VR 关于PIN读取,望各位朋友解答,谢谢!

楼主(2016-09-30):
#include<avr/io.h>
#include<util/delay.h>

#define YPLED_ON()  PORTC&=~(1<<PC7) // 0
#define YPLED_OFF() PORTC|=(1<<PC7)  // 1

unsigned char key;

int main(void )
{

  DDRC=0x80; //PC7 为输出,其口它输入!
  PORTC=0XFF;//

while(1)
{

key=PINC;
if((key&0x7f)==0x7f)
   {
      YPLED_ON();
     _delay_ms(50);
     YPLED_OFF();
    _delay_ms(50);
   }
             else
             {
               YPLED_OFF();
            }
PIN读取不对!if((key&0x7f)==0x7f) 灯为闪烁,而是灭亮!!

网友A:
你要干啥?PC7到底是控制LED还是作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干啥?PC7到底是控制LED还是作为输入?

PC7是输出 灯  其它口为输入!

楼主:
当前是没有输入时,亮为闪烁,当PC0-6有一个输入时,灯灭! 目前情况相反!!PINC到低为何值!

网友B:
LZ, 什么问题, 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什么问题, 不知道怎么设置?

设置SFIOR&=~(1<<PUD); 0 打开上接电阻,
  DDRC=0x80; //PC7 为输出 灯
  PORTC=0XFF;//PC0-6为输入 按键
没有按下时,PINC=0XFF,考虑到PC7是灯,传送给KEY后,&0X7F !(屏蔽PC7的值)
但是PINC不等于0X7F ! 不知PINC到低为何值!
(因为PC4拉低,是熔丝位设置错,打开JTAG,将JTAGEN设为1,就可以啦!!)

网友:
avrl输出口好像也可以读入吧,你查一查吧,那样你的程序条件有矛盾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PC4 拉低了!!! 可能是PCB板,也可是芯片是假货!!

楼主:
总结:PC4 拉低,因为是JTAGEN=0,熔丝位设置打开!!关闭即可!JTAGEN=1!

网友:
放弃AVR吧

网友:
stm8,go,go,go…

楼主:
Stm8,没用过!

网友:
我们公司一直用AVR做控制,挺好用的

网友:
我们公司已经准备从AVR跳到ST了

网友C:
AVR的熔丝对初学者来说确实很讨厌,以后用到MEGA128的时候还要注意去掉那个103兼容的选项

楼主(2016-11-06):
引用 网友C:
AVR的熔丝对初学者来说确实很讨厌,以后用到MEGA128的时候还要注意去掉那个103兼容的选项 ...

是的。多谢谢指点!!

网友:
原来又是熔丝位的问题。jtag给portc口是个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