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坛下东西,但下载不了,如何解决?

楼主(2016-09-30):
最近在阿莫论坛下东西,但每次都出现下面的提示,不让下载,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标题不合格!
封锁ID、获得注册邀请码、恢复被封ID、投诉必读

网友:
改成:论坛下东西,下载不了,如何解决?
把提示的东西贴上来

网友:
我的解决方法是:换成IE来下载,多部分都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
关掉smartscreen筛选器就行了

楼主:
已解决了,关掉smartscreen筛选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