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上 vim的配置和使用请教

楼主(2016-09-30):
https://github.com/ma6174/vim
上面的这位大神配置出来的vim想用,可是不知道怎么把它那张图的界面给配置出来,求教使用过的大侠

网友A:
别折腾,先用上这个http://vim.spf1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先用上这个http://vim.spf13.com/

3Q,我也不想太折腾,我只是想两个功能,一就是有一个目录树可以在一个窗口选择不同的C文件打开便于敲代码,二是最好有个函数跳转的功能便于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先用上这个http://vim.spf13.com/

curl http://j.mp/spf13-vim3 -L -o - | sh
执行这个命令出现以下内容,估计是被我们公司防火墙给干掉了。。。
virtual-machine:~$ curl http://j.mp/spf13-vim3 -L -o - | sh
  % Total    % Received % Xferd  Average Speed   Time    Time     Time  Current
                                 Dload  Upload   Total   Spent    Left  Speed
  0     0    0     0    0     0      0      0 --:--:-- --:--:-- --:--:--     0
curl: (56) Recv failure: 连接被对端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折腾,先用上这个http://vim.spf13.com/

请问还有其他的吗?简单一点就行。。我记得坛子上是有位大侠有配置的,不记得哪个帖了,搜不到

网友:
tmux,zsh,oh-my-zsh

网友:
引用 楼主:
3Q,我也不想太折腾,我只是想两个功能,一就是有一个目录树可以在一个窗口选择不同的C文件打开便于敲代 ...

这2个功能都有,用了这个版本按照自己的习惯来改动量最小。
不能上网就有点恼火了...

网友:
你这样的要求,只需要装NERD Tree跟tagbar就可以了

网友:
要想准确跳转还得上 YouCompleteMe 啊

网友B:
这个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怎么样

好厉害!有无配置和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