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x生态圈】ESP32-Bit国内首发Windows、Linux开发环境搭建

楼主(2016-09-30):
乐鑫终于发布了最低价的WiFi、蓝牙共存的爆款SOC芯片ESP32。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全遮面,真是好货难求,好货难求啊!!!
ESP32-Bit由eBox和widora联合出品。精品之中追求尽善尽美,低成本的蓝牙WiFi解决方案绝佳首选!双核240Mhz主频,600DMIPS秒杀ESP8266。就是STM32F4也只能望其项背了。
真正的WiFi+蓝牙+MCU的单芯片解决方案时代已经到来。

ESP32规格参数
CP:        双核处理器,主频240MHz,运算能力高达600DMIPS。
SRAM        520k
WIFI        内置 802.11BGN HT40 Wi-Fi 收发器、基带、协议栈和 LWIP
FLASH        最大支持外部16 MByte Flash
蓝牙                集成双模蓝牙(传统蓝牙和低功耗蓝牙)
工作电压        2.2V 至 3.6V
工作温度        -40°C 至 +125°C工业级工作温度范围
传感器        超低噪声模拟放大器、霍尔传感器、10 个电容式触摸传感器接口
GPIO        32个(模块提供26个用户GPIO)
其他外设        3 x UARTs、3 x SPI、2 x DAC(12 x ADC 输入信道)、2 x I2C、任意 GPIO 均可配置为 PWM/定时器和输入/输出、50 MHz SDIO 主/从模式

WiFi性能        支持 Sniffer、Station、softAP 和 Wi-Fi Direct 模式
                        最大数据速率:150 Mbps@11n HT40、72 Mbps@11n HT20、54 Mbps@11g、11 Mbps@11b
                        最大发射功率:19.5 dBm@11b、16.5 dBm@11g、15.5 dBm@11n
                        接收器灵敏度达 -98 dBm
                        UDP 持续吞吐量达 135 Mbps

打样的样板就没选颜色,这个绿色感觉有点丑,最后决定上黑色+沉金

模块特点
杀手锏1:Linux、Windows、Mac多平台开发支持。
杀手锏2:独家提供多平台搭建开发环境图文教程。
杀手锏3:没有最小只有更小!21.5*15mm的超小面积。
杀手锏4:提供IPEX外置天线连接接口,方便用户封闭性集成。
杀手锏5:提供多种一键下载电路方案,杜绝繁琐,删繁就简。
不多说废话,资料上来让大家先爽一下。

(更新了一下,linux下的教程,里面少了一点东西)
如果要是支持我可以去众筹支持下:
http://z.elecfans.com/81.html
(教程绝对站内首发)

大家会非常关注软件的情况,目前只有官方esp-idf的固件库。不知道为啥官方不提供详细的芯片datasheet~~~默默的吐槽一下

上一个官方的datasheet

网友A:
价格?如果合适,以后wifi无线开发就用它了

网友:
顶一下,顶两下,三下。。。。凑字

网友B:
GPIO支持8位总线吗?或者支持DMA输出吗?

网友:
这个看起来很不错啊

网友:
估计价格也不偏宜了

网友C:
rom,ram真正用户可用的大小是多少?

网友:
看起来貌似不错,不知道价格如何。好不好买。

网友D:
问下楼主和widora是什么关系?那个貌似openwrt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如果合适,以后wifi无线开发就用它了

目前众筹的价格2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m,ram真正用户可用的大小是多少?

说明上有的,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和widora是什么关系?那个貌似openwrt开源的

我们是好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IO支持8位总线吗?或者支持DMA输出吗?

总线没有,这几个IO没必要拿他当总线使用了,如果要使用的话,就使用spi或者iic的拓展出来更多的IO,用于模拟的并行总线。
DMA是支持的,带有DMA控制器

网友E:
可惜用网口还要pHy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用网口还要pHy

这个芯片主要就是用WiFi和蓝牙,网口的功能应该几乎没人用的

网友:
智能家居主控首选

网友:
价格怎样?

楼主:
目前众筹的价格27.5

网友:
这么贵,瑞昱的8188模块才6元

网友:
哪里能买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主要就是用WiFi和蓝牙,网口的功能应该几乎没人用的

我要1个网囗和wifⅰ。有其它推荐,最好工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要1个网囗和wifⅰ。有其它推荐,最好工业级

好吧~~~~

网友F:
不知道这DD是否稳定?和MCU进程通讯方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这DD是否稳定?和MCU进程通讯方便不?

接口很多现在还要等官方完善更多的固件库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价格?如果合适,以后wifi无线开发就用它了

楼主不是已经给价了嘛,最后一张图,一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是已经给价了嘛,最后一张图,一块钱

一块钱应该不包邮。

网友H:
有一整组的io做并口用么?16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不是已经给价了嘛,最后一张图,一块钱

哈哈,我不卖硬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整组的io做并口用么?16位的。

没有哦,官方就没想让这个东西挂并行的总线

网友:
在众筹中支持了1个

网友I:
官方还提供下载工具吗,便宜吗

网友J:
不提供kernel代码不好玩,不能用通用mips gcc不好玩,5121k ram太小,连kernel都加载不上去不好玩,无rmii接PHY,开发时不能用nfsroot不好玩。不过不到30RMB倒是有点吸引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官方还提供下载工具吗,便宜吗

串口下载不需要其他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提供kernel代码不好玩,不能用通用mips gcc不好玩,5121k ram太小,连kernel都加载不上去不好玩,无rmii ...

不知道后期会不会开放更多的资料。我觉得应该会的吧。要不然他的推广也会受到很大制约啊

网友:
那个8个脚的IC就没有替换的了吗?
放眼望去简直就是一个败笔的赶脚,赶脚两个芯片面积几乎相当于了啊,要是能有替换的,直接再减小1/3没有任何困难吧,有没有其他封装的SPI FLASH?

网友:
另外,我想用来作为通用MCU代替F4来跑运算,主要是会用到SPI和串口,这个用户可以直接操控的么?

网友:
串行flash取指的我很怀疑到底有没有600Dmips

网友:
价格价格?价格可以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网友:
eBox生态圈 开源了么

网友:
ESP32这东西还不成熟,片子价格不明朗,官方资料也没完善,新加的蓝牙我看了只有Controller部分,Host要自己搞,官方只有一个简单的广播例子。
可以先玩玩

网友:
功耗多少啊

网友K:
这个开发不能在线仿真吧

网友:
一定要有硬件才能编译吗

网友L:
一般情况下同时需要Wifi和蓝牙的情况不多,我只用Wifi,所以8266就够用了,还便宜,目前阶段还不想尝鲜,等官方资料和库文件基本完善了再说。

网友:
好货难求?难求这件事就搞死人了

网友:
顶一下,有时间了会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开发不能在线仿真吧

不能的目前只能用串口boot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情况下同时需要Wifi和蓝牙的情况不多,我只用Wifi,所以8266就够用了,还便宜,目前阶段还不想尝鲜,等 ...

就是新鲜东西体验

网友:
觉得不错 详细的开发配套的资料出来了吗?

网友:
flash 体积 太大了。。。

网友:
这个得mark一下,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M:
http://z.elecfans.com/81.html

网友:
看来 WIFI BLE 一体化以后是个趋势啊,看起来非常不错啊

网友:
可惜功耗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http://z.elecfans.com/81.html

看到了,谢谢

楼主:
官方公布的数据是平均功耗是90MA,但是我测试官方的建立热点,功耗在150ma

网友:
等资料完善可以试一下

网友N:
soft ap怎么实现?

网友O:
引用 楼主:
官方公布的数据是平均功耗是90MA,但是我测试官方的建立热点,功耗在150ma ...

对于手持设备还有有点高,单独开蓝牙 连接状态呢?不传数据单单连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O:
对于手持设备还有有点高,单独开蓝牙 连接状态呢?不传数据单单连接状态 ...

不开WiFi功耗就很低了,但是具体的没有测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soft ap怎么实现?

官方的固件库有的,但是十一节后,我发现没有了~~~
等官方慢慢更新固件库吧

网友:
感觉很不错呀

楼主:
你动作很快啊

网友:
发现安信可,Widora-AIR还有你们家的模块价格都上涨了,是因为esp32芯片价格比预计中要高么

网友:
可惜没有can接口

网友P:
资料上连管脚都没有

网友:
众筹涨价啦?

网友M:
涨了,幸好支持的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涨了,幸好支持的早啊。

我还没支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资料上连管脚都没有

资料比较分散,有一个单独的pdf

网友(2016-12-12):
这双核怎么用?MCU双核没用过k

网友Q:
我的esp32已经玩了一周的,用ubuntu玩的。下载还挺方便;用的是安信可的模块

网友:
好东东,不知价格几何

网友:
感觉现在还不是很成熟啊,官方资料也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的esp32已经玩了一周的,用ubuntu玩的。下载还挺方便;用的是安信可的模块 ...

目前这个模块,大家都在开发测试阶段,官方的软件也在不断的更新

网友:
3g 2g模块加入了吗

网友:
2 个 8-bit D/A 转换器,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网友(2017-02-14):
我也在等ESP32的DAC, ADC驱动 看到讯息说ADC的线性表现不好 官方打算在驱动中内建纠偏...

网友:
好像esp32的ADC跟8266还是一样的,,没办法接mic,   有没有啥I2S接口的mic推荐的。。。

网友:
eBox看起来挺好,偷梁换柱,欺骗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