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问题,如何检测电线电阻,5欧姆内亮一个灯

楼主(2016-10-01):
求教大家,检测电线电阻,5欧姆内亮一个灯,大于5欧姆不亮。精度要高,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

网友A:
5V 1A电源一个,2+3欧电阻各一个,TL431一个做2.5V比较器,一个200电阻串联一个LED指示结果

网友:
5欧姆的电阻检测应该好做,就看你要求的精度有多高了,这个比毫欧级别的电阻好做多了,甚至都不用放大电路处理都可以做到

网友B:
用四线制方法,凯尔文测试夹,测量和接触电阻无关,这样才能准确快捷。

网友C:
电压基准  加比较器  应该可以  最好电池供电  方便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 1A电源一个,2+3欧电阻各一个,TL431一个做2.5V比较器,一个200电阻串联一个LED指示结果 ...

谢谢回复,现在用的是9V电池供电,要能长时间工作。能不能再给点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四线制方法,凯尔文测试夹,测量和接触电阻无关,这样才能准确快捷。

能不能给个具体名称,我好网上找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基准  加比较器  应该可以  最好电池供电  方便点哈

就是9v电池供电,打算用tl431做电压基准,但没有思路,还要考虑功耗什么,还是没有思路,求指点!

网友D:
万用表通断档 改一下采样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通断档 改一下采样电阻就行了。

网上找了,没有相关原理图,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
自己根据555或运放原理做一个吧,简单就是买一个便宜的万用表,改一下采样电阻,收工。

网友:
是要做产品?

精度要达到多少?

如果是做产品,那建议直接用MCU做,这样功耗足够低。分辨度也能达到12Bit,精度跟基准和ADC误差有关。至少能达到8~10Bit

如果是做工具,那可以考虑用MCU,也可以考虑买一个现成的万用表,带选通功能的。比如日置的5位半万用表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用431搭电路,如果不考虑功耗是很方便,但是如果你有各种限制条件,那不如直接用一个MCU最小系统了。几句代码就解决问题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d404dade
这个精度,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比较器一个,外加7805或者431当基准

网友E:
电桥+AD,或者直接电桥+比较器,都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用的是9V电池供电,要能长时间工作。能不能再给点思路  ...

楼主还欠了一个重要指标,那就是容许误差,5.1欧姆灯亮不亮? 5.5欧姆灯亮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欠了一个重要指标,那就是容许误差,5.1欧姆灯亮不亮? 5.5欧姆灯亮不亮? ...

当然越精确越好,不过精度也意味价格。希望针对不同情况给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桥+AD,或者直接电桥+比较器,都可以,

有没有相关资料,我好去学习一下。

网友G:
买一个电桥就可以了,何必如何大费周折效果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一个电桥就可以了,何必如何大费周折效果也不好。

要做成便携的,而且功能就只是测电阻,电桥功能太多,领导要说的。

网友:
楼主要的只是亮和不亮两种状态,mcu 就没必要了,一个电压比较器和几个电阻就够了,稳压芯片也没必要。比如说用两个2k的电阻串联分压做基准,另外一端是5欧参考电阻和你外部待测电阻。当时这样功耗可能比较大,不过你可以按照比例把参考电阻和分压值进行调整。

网友H:
貌似用带ADC的MCU才最简单方便。
如STC15W408AS-SOP16。
用HT7350 降压供电,功耗相当低,定时唤醒、IO控制电阻分压测量、进入掉电模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貌似用带ADC的MCU才最简单方便。
如STC15W408AS-SOP16。
用HT7350 降压供电,功耗相当低,定时唤醒、IO控 ...

谢谢回复,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在考虑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也是这样想的,但在考虑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

简单和省电是矛盾的。
用简单的比较器,就没办法方便的自动关闭来省电。
做手持设备省电是第一位,不然就别想卖岀去了!单片机或许也就贵一两块钱,但给客户省的换电池时间和成本远远高于这个。

网友:
要省电需要降低测量电流,如用1mA或更小的电流测量,通过比较起驱动LED即可

网友I:
一片LM324+几个精密电阻,功耗,精度,够用了。电池供电也能支撑好久。。。 单片机精度不一定比全模拟的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片LM324+几个精密电阻,功耗,精度,够用了。电池供电也能支撑好久。。。 单片机精度不一定比全模拟的好 ...

精度可以考虑,但324不能每隔300毫秒只采集一次,其它时间都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片LM324+几个精密电阻,功耗,精度,够用了。电池供电也能支撑好久。。。 单片机精度不一定比全模拟的好 ...

谢谢,但电阻值这样小,如何选值?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但电阻值这样小,如何选值?

你到底是什么要求?
省两块钱成本是第一要求?或者省电是第一要求?精度呢?
如果不是不顾一切的省钱,那么单片机加AD是第一选择。
我真的不认为省那一两块钱成本而费很多电是什么好事。如果为了省那一点钱,真的不如不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精度可以考虑,但324不能每隔300毫秒只采集一次,其它时间都休眠。。。

LM324  300mS待机是不太行。就需求来说,如果我做方案的话,我坚持用,简单可靠,各种9V电池,锂电池随便用,LDO都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LM324  300mS待机是不太行。就需求来说,如果我做方案的话,我坚持用,简单可靠,各种9V电池,锂电池随便 ...

老大,一个9v电池才多少电量?叠层电池实际电量非常低的!
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做到两年换一次电池,而你的两个月换一次。他比你贵1块钱成本,你说客户用谁的?
我真的不认为在这种东西上,一两块钱的单片机能增加你什么成本!比起它带给你的收益……

网友:
引用 网友I:
LM324  300mS待机是不太行。就需求来说,如果我做方案的话,我坚持用,简单可靠,各种9V电池,锂电池随便 ...

对人手拿的东西来说,一秒测三次足够了,测更快也没用,还是省点电要合算一些。对吧?
用了单片机,你就可以权衡耗电量和响应速度。某人说他要飞快的检测,那一秒钟测20次也行啊,无非是多用点电,但很可能还是比开机就永远耗着电的简单硬件要省电的多…
现在早就是单片机的时代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精度可以考虑,但324不能每隔300毫秒只采集一次,其它时间都休眠。。。

324可以做到0功耗待机,完用模拟电路,需要测量时就给电路供电,平时把电池和电路用开关断开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到底是什么要求?
省两块钱成本是第一要求?或者省电是第一要求?精度呢?
如果不是不顾一切的省钱,那 ...

谢谢回复,现在用的9V电池,而且使用人员对电子不了解,可能在测电线 时,不把电线拿下,一直接通。现在耗电,精度,都要考虑,成本放在第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用的9V电池,而且使用人员对电子不了解,可能在测电线 时,不把电线拿下,一直接通。现在 ...

那还用考虑吗?首选方法当然是用单片机,用AD来测。这样即使用户一直给它通电测量,功耗仍然可控。只要很短时间就能测一下,其它时间根本不耗电。
不过如果要高精度,我会选择用个sigma delta的高级AD来测,而不是单片机自带的AD,这样在开着pga的情况下0.1ma的测量电流都够了…
不过用自带的高速AD加大电流超短时间测量是不是更省电也不一定…
很可能你的显示部分就变成耗电最大的部分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K:
324可以做到0功耗待机,完用模拟电路,需要测量时就给电路供电,平时把电池和电路用开关断开连接。 ...

你这样在测量的时候还是永远供电的。

网友:
如果没有检测到测量电阻变化,定时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