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气体检测报警器是不是假的?

楼主(2016-10-01):
最近到中石化某变电站维修两套SF6气体检测报警器,用于检测110KV开关室是否有SF6气体泄漏用的,该设备已经运行几年了,这次我第一次维修此设备,厂里工人汇报的故障是主机频繁死机,经检测有部分通道传感器对SF6气体无反应,我去把主机和传感器拆回,做工质量大家看看就知道了,但是功能存在以下明显疑问:
1.拔掉现场所有传感器,主机仍然有读数,并且显示检测正常;
2.拆开传感器,在内部发现有氧气传感器(白色塑料柱状),但是没有发现SF6电化学传感器;
3.那个金属块装装置应该是所谓的SF6传感器,但是拆开后发现里面就是两个放电针,分别连接到PCB上两个升压变压器,查了很多资料,SF6气体检测没有使用和高压放电相关技术的。
那么问题来了:这套设备是不是根本就是个假的?厂里工人说当年花30W招标买的(这种事情在中石油石化太常见了,冰山上一片雪花而已),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油价不好降了。
如果这设备是假的话,就不TM修了,乖乖认输。

网友:
过来瞻仰!

网友A:
原理是用高压放电是检测SF6气体的绝缘性能,空气中有SF6气体绝缘性能会比空气强,放电电流就会降低。现在用红外的居多

网友:
这样的垃圾送给我都不要。飞线已经成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用高压放电是检测SF6气体的绝缘性能,空气中有SF6气体绝缘性能会比空气强,放电电流就会降低。现在用 ...

我之前猜测这样,但是没有查到相关资料,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不这样30w中标哪有赚

网友:
没有资料,这个精度不高  一般用在定性检测 。 跟仪器XP-1A的原理一样

网友:
SF6是高度绝缘惰性气体

可以把空气的击穿电压提高

网友B:
一股开发板的感觉,三星的24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股开发板的感觉,三星的2440?

是的,核心板用的友善之臂2440.

网友:
瞻仰!瞻仰!

网友:
且不说其他的,30W重新打个版会死?那飞线也是醉了。

网友C:
我们做过SF6放电法定量检测仪,当时是逆向的英国的一台仪器,实际上不只是对SF6气体,对卤素类的气体都反映,但是测量SF6还是可以的。毕竟无论是电化学传感器还是半导体传感器,都回收很多其他气体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做过SF6放电法定量检测仪,当时是逆向的英国的一台仪器,实际上不只是对SF6气体,对卤素类的气体都反映 ...

查了下资料,准确的说叫做“卤素气体检测”更恰当,因为对氟利昂之类的都会有反应,猜测优点是寿命长,不像电化学传感器那样会慢慢失效,而且成本也低,缺点是无法针对单一SF6气体进行精确定量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资料,准确的说叫做“卤素气体检测”更恰当,因为对氟利昂之类的都会有反应,猜测优点是寿命长,不 ...

是这样的,但是电化学传感器也同样具有无法针对单一SF6气体进行精确定量检测的缺点,电化学传感器同样对很多其他气体敏感。

网友:
这个是哪位大牛接的 30W 业余大单,哦不是,是上家30W,大牛估计只有得3W,所以只有出这样的板子了。。。。

网友:
现在红外原理比较好定量检测,这个设备用的高压放电检测绝缘性能应该归类定性检测这个生产过程相对复杂。30w应该含公关、回扣的。半导体,电化学,红外必须用目标气体校准才好用

网友:
看见最上面的主板图就在想别是常州的吧,我勒个去的,还真TM是常州的,丢死人了,这种东西就别修了,没啥好修的,要么整套换

网友:
惰性气体不好检测,高压放电的形式检测SF6,准确度难以保证,机器做出这个样子,哈哈哈哈哈,去骂吧,使劲骂

网友:
很好的原理普及贴

网友(2020-01-30):
飞线有点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