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的RS232解码功能,有些地方没数据,应如何操作呢?

楼主(2016-10-02):
还是维修的那台气体检测设备,目前不知道主机与传感器直接的通信协议,打开主机内一个xml文档,看到有bound 2400的字样,估计是波特率2400bps的意思,用示波器抓232串口的数据,波特率设置为2400,触发阈值900mV,抓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有部分波形没有对应的数据,头一次用这个功能,有点不明白,请大家指教哈。

网友A:
是否是波特率不对导致没法识别到8bit?
最好先测下最小位宽是多少,好知道波特率;当然,也可能不是8bit的

网友:
实际波特率大约在12/5ms=240左右,
首先应该根据实际的最窄脉宽反推波特率,然后再在示波器里设定为此波特率,剩下还有可能校验位要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是波特率不对导致没法识别到8bit?
最好先测下最小位宽是多少,好知道波特率;当然,也可能不是8bit的 ...

搞定了,信号极性设置反过来就对了。

楼主:
这是普源的DS2072采集到的数据,优点是屏幕宽,右侧菜单收起来后波形可视范围大,能看到完整的收发数据,安捷伦的那个没找到如何收起右侧菜单,优点是屏幕比普源的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信号极性设置反过来就对了。

原来是这样。
我通常用逻辑分析仪来抓,时间可以很长,便于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