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外接设备漏电,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AD芯片的输入端

楼主(2016-10-02):
RT.
我的传感器安装在别人的设备上,那个设备由于老化有漏电现象,通过传感器的信号线导入到AD,让我的板子采集不正常,有时还会死机。
我想在信号线上对VCC和GND增加二极管可以吗?
当信号线的电压高于VCC或者低于GND,二极管导通。
就是让二极管做钳位?
请前辈指教。

网友A:
先炸掉漏电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炸掉漏电的设备

不带你这样的。
有六没六呀。
你弄死我的了。

网友B:
难道你的AD输入不做保护?TVS+二极管钳位是最基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的AD输入不做保护?TVS+二极管钳位是最基本的了。

以前真没有,直接接的,用的是手册上的电路。
当时考虑的是输入是MV信号,没有加电路。

网友:
楼主需要先确定干扰来源,如果是电源干扰,加滤波。如果是信号干扰,AD前面加隔离。如果是人为干扰,我就没本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