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低偏置电流(50PA以下)常用便宜的运放型号?

楼主(2016-10-02):
求一个低偏置电流(50PA以下)常用便宜的运放型号?

网友A:
CMOS工艺的偏置电流基本都很小
楼主要常用便宜的,那就MCP6002咯,几毛钱一片,1pA的典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工艺的偏置电流基本都很小
楼主要常用便宜的,那就MCP6002咯,几毛钱一片,1pA的典型电流 ...

这个确实不错,非常感谢

网友B:
6002偏置电压有点高,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02偏置电压有点高,要注意

谢谢 知道了

网友:
Ib,Vb都要小。JFET的?TL082指标可能达不到

网友C(2019-11-11):
引用 网友B:
6002偏置电压有点高,要注意

搭车求一个偏置电流1pA,输入失调电压小于600uV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求一个偏置电流1pA,输入失调电压小于600uV的运放

LMC6042,fA级,失调电压我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