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 USB自供电电路设计疑问

楼主(2016-10-02):
最近在用STM32F103RC,设计一个USB自供电电路,出现了以下情况:
1。USB使用HID协议,在台式机win10系统下,整个电路重新上电会识别USB,插拔USB线也会识别USB;
2 。在笔记本win7系统下,电路重新上电无法识别USB设备,但插拔USB线会识别。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笔记本上电路重新上电无法识别的问题?

网友A:
估计是你的1.5K上拉电阻没有处理好,最好不要直接接VCC,容易出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的1.5K上拉电阻没有处理好,最好不要直接接VCC,容易出兼容性问题

1.5k电阻通过一个IO口控制PNP管是否导通来控制,这样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