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伺服系统的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分辨率有没明确的关系?

楼主(2016-10-02):
现在在做一个以液压为动力的系统。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分辨率低那个就是瓶颈
一般习惯上传感器分辨率都设的高于执行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低那个就是瓶颈
一般习惯上传感器分辨率都设的高于执行器的

具体高多少才合适呢?
我现在所用的传感器是16位,执行器是12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高多少才合适呢?
我现在所用的传感器是16位,执行器是12位。

位数是要根据你最终动态需求决定的
也就是你首先要看执行器12位是否满足要求

其次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能否提供足够"纯净"的供电和电压参考让执行器传感器工作在你设定的位数上

更多的你可以参考TI工业自动化或者PLC方面的信号链路设计应用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数是要根据你最终动态需求决定的
也就是你首先要看执行器12位是否满足要求

能否展开讲讲这个”动态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