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485 总线的电机调速器,具体看图

楼主(2016-10-02):
目的是想控制电机,485总线控制,代替手拧。
降低下要求----是个总线就行,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5#detail

网友:
数字电位器

楼主:
我想要个集成在一起的,这样安全性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要个集成在一起的,这样安全性高

那样也容易,这种一般盒子都比较空,自己画个小板塞进去飞几根线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样也容易,这种一般盒子都比较空,自己画个小板塞进去飞几根线就搞定了 ...

要个现成485控制的,不想做了。 又要画板、又要编程、又要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个现成485控制的,不想做了。 又要画板、又要编程、又要调试

上万能的TB吧

网友B:
这个有现成的,就是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现成的,就是变频器,

变频器,有点理解了。

请问下,我就想485或其他总线 控制 60W电机转速(电机加减速器---要力大些),有推荐方案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有点理解了。

请问下,我就想485或其他总线 控制 60W电机转速(电机加减速器---要力大些),有 ...

你有没有量啊,我可以给你供

楼主:
哈哈。。。。。。最近语感差了些
TB找了半天,找不到。感觉关键词搜的不对

网友:
用RS485 modbus 开关量模块就行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要个集成在一起的,这样安全性高

那就弄个盒子呗

网友C:
看像是风扇电机,电容分相的

里面是个可控硅调光电路

这个电路的EMI干扰巨大,想用MCU控制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像是风扇电机,电容分相的

里面是个可控硅调光电路

找了个 直流60W电机。  原先用的交流的,接220. 这次直流36V,还得开关电源

网友:
13楼正解

网友:
关键是调的什么电机?变频器伺服电机一般都有485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