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发现MDK单步调试有时稍微错乱?

楼主(2016-10-03):
比如下面这个,可以确定是size==0出去的,单步跳出之前却在break这里。
很多时候单步调试的步骤都不完全对,没有IAR那么准确。

网友:
开了优化?

把优化关掉试试

网友A:
LZ你考虑什么叫编译优化吗?
并不是每一条语句都有对应的编译代码,很多情况下编译器会直接跳过或跳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考虑什么叫编译优化吗?
并不是每一条语句都有对应的编译代码,很多情况下编译器会直接跳过或跳转的。 ...

我设置了优化等级为0,还有其他的优化选项需要设置吗?

网友B:
我经常碰到,,,懒得理它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碰到,,,懒得理它鸟。。

但是这样子有时单步调试就不是很可靠,还单步调试个毛啊,搞不好还
混淆视听

网友:
这个只能说跟编译器相关了。。。axf文件生成的是不是不一样(个人感觉)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只能人工对应起来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都是对应汇编调试的。

网友:
很少用单步调试,直接设置断点,或者打印出来

网友:
把下面的那个勾也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