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金属壳的手机的wifi信号就是不如塑料壳的好吗?

楼主(2016-10-03):
是不是屏蔽很严重?

网友A:
不太可能,手机都是专业公司设计的,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
之前买 过一个手机壳,壳周围有一圈镀镍那种,然后某天突然感觉手机信号不好,有的时候会打不通,一直不知道什么 原因,甚至还跑到苹果店找天才吧。最后无意中发现没戴壳之后完全正常了,才发现是手机壳的原因。

网友:
金属壳的手机天线都露在外面,理论上信号更好呢,好到iPhone 4出了天线门,手握外框的姿势会改变天线特性影响信号。

网友:
以前带一个手机套,外面有一圈金边(猜测是有金属在里面)信号就很不好了,取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可能,手机都是专业公司设计的,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我的OPPO R9就不如之前的荣耀6的距离远
前几天在京东买了个电池,修好了荣耀6,拆的时候看到后面的盖子是双面胶粘的,是塑料的。
同样距离下,荣耀6可以正常接收WIFI的信号,R9几乎链接不上,有时候能链接上,但是却收不到任何信号。
这里不是只讨论技术问题,不是说华为的东西好,目前我只用过这么两个手机。R9的后壳是铝的。
请老大手下留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