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芯片电感的选择。(频率)

楼主(2016-10-03):
最近想找一款24V-5V的DCDC芯片。在网上搜索了一轮芯片各类繁多,频率基本在100K - 2M 左右。有个疑问,电感怎样选择? 淘宝上的样品只标注了电感量如4.7UH等,并没有说支持多少范围的频率。难道电感是100-2M通吃?

网友A:
有芯片了,就去找芯片的datasheet呀。然后按照手册推荐的值选择电感。

更精确的话,手册会给出详细的计算公式,计算准确的电感量,电感电流值,输出电容的值等参数。

甚至连参考PCB布线都会有滴。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芯片了,就去找芯片的datasheet呀。然后按照手册推荐的值选择电感。

更精确的话,手册会给出详细的计算 ...

我说的是频率,不是电感值

网友B:
除了要满足电流需求(要按开关最大电流算,不是按平均输出电流算),一般还要考虑磁芯损耗和自谐振频率。
铁氧体到几MHz损耗也还可以接受,DC-DC频率越高需要的电感越小,自谐振频率相应也越高,一般问题也不大,除非你是频率较高的DC-DC用很大的电感,这时就要注意自谐振频率问题。
如果是铁粉磁环工作频率就不能太高,黄白环50kHz以内,蓝绿环150kHz以内,铁硅铝可以到5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要满足电流需求(要按开关最大电流算,不是按平均输出电流算),一般还要考虑磁芯损耗和自谐振频率。

嗯,正考虑用MP2359做24-5的降压,频率是1.4M。电感是4.7uH估计普通的电感也支持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了要满足电流需求(要按开关最大电流算,不是按平均输出电流算),一般还要考虑磁芯损耗和自谐振频率。

顺便请教一下怎样分辨各种磁性材料做的电感?

网友(2019-11-28):
引用 网友B:
除了要满足电流需求(要按开关最大电流算,不是按平均输出电流算),一般还要考虑磁芯损耗和自谐振频率。

请问下,一般电感的自谐振频率需要是开关频率的多少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顺便请教一下怎样分辨各种磁性材料做的电感?

看电感厂商的资料呀,会说明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顺便请教一下怎样分辨各种磁性材料做的电感?

一般选用铁硅铝的磁性材料 铁氧体的就不要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电感厂商的资料呀,会说明清楚的

我意思是看到电路板上的电感,怎么判断是那种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