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8720+SIM800工业物联网RTU

楼主(2016-10-03):
RTU/DTU这种产品好像2000年左右就有了,淘宝上搜索一下基本上200左右的很多,这也是一个做烂了的东西了。工作之后接触硬件相关的工作就很少了,不过看到各种硬件的板子还是有点小兴奋,看来还是很喜欢折腾这些的,自己画个图焊接个板子,真的还挺开心。所以打算自己弄一点硬件玩玩纯粹当爱好了。
关于这个东西需要有什么功能,还没有想好不过支持MQTT协议是一定要的,后台自己也能写Java还算熟悉,采用NETTY + MQTT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说说方案,基本上选STM32F407这个呢,主要还是性价比高,这颗料真的是大杀器,这么强悍的资源才卖20块人民币,外设就不说了,片上RAM有196K。GSM/GPRS这种通信技术用于工业现场也有很多年了,典型的三表集抄行业用的比较多,前段时间还流言说2.5G基站会陆续停止服务,针对昂贵的频谱资源还真是有必要,停肯定是会的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没有那么快,今年很流行的NB-IOT还没有普及开来,还是用这种成熟的技术吧。RJ45接口主要考虑用于配置或者用于通信吧,类似串口服务器应用,研华的串口服务器菊花链RJ45接口的要卖2000+,这是品牌价值,太值钱了,关于菊花链方案已经选定了LAN9303这颗带SWITCH的PHY了,期待还有折腾下一版本的精力和热情吧。

关于GSM/GPRS为何选择SIMCOM的这个还是因为性价比,SIM800C的性价比太高了同样也是20块钱人民币,能做的事情也不少,前提是采用EAT开发模式,主频300M用户可用的RAM有800K,关这些资源我能干太多事情了。
当然软件上支持两种开发模式,EAT方式直接使用内置的RTOS+SOCKET资源(运行在MTK平台上),LWIP方式使用RTOS+PPP拨号(运行在407平台上)。当然有个更吸引我的地方,Porting一款成熟的组态软件实现拖拽配置串口服务器功能的细节问题。

以上是想法,所以前几天G20开会所幸在家里画图打板顺便买点工具,器件和焊台什么的,准备工作就这样开展了。

原理图
1)顶层图,很简单,就三小块。

2)电源,简单一些LDO吧,开关电源对我而言有点复杂了,第二版争取上。

3)SIM800C参考官方的硬件设计手册来。

4)STM32F407大杀器,这图得通用一些,后面可以复用,避免重复劳动。

Layout
1)顶层3D

2)底层3D

工具现买的
1)焊锡丝

2)烙铁头

焊接成品
1)正面

2)背面

装壳成功
1)正面

2)背面

硬件测试
1)RJ45

2)RS232

3)GPRS

一些问题
1)板子丝印太小了,看不清楚
2)RS232/RS485的RX和TX反了,RS232预留了0R电阻,可以交叉一下,RS485没法救了。

其他
1)大家觉得目前的rtu/dtu是否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功能上面的。
2)板子有多的,有感兴趣的可送空板子,邮费自理。
3)仅仅是兴趣,玩玩而已,后面的版本会考虑一些产品类型的东西。

网友A:
2000年没这东西。大概03/04年才出现,早期还都是用国外模组二次开发而成,性能烂的一逼。深圳倚天,宏电算是先行者。后来桑容自己开发协议棧,质量还靠谱点

网友:
lan9303几个囗?

网友B:
介绍下这个eat功能呗,很有意思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年没这东西。大概03/04年才出现,早期还都是用国外模组二次开发而成,性能烂的一逼。深圳倚天,宏电算 ...

感谢,宏电的东西接触过,中规中矩
桑荣自己弄得gsm协议栈?

楼主:
2个,刚好够级联拓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下这个eat功能呗,很有意思的样子

eat就是用mtk的sdk来开发
直接用内部的api,还可以发挥模块本身的资源,ram很大做缓存挺好
当然最吸引人的还是用eat更能发挥模块的低功耗性能,内置的event driven很不错

楼主:
测试用的console登陆界面,好像是13年弄得

网友C:
你的方块很环保啊

楼主:
sim800c eat资源

SIM800C:
•700K bytes ROM,Code+Data
•400K bytes RAM
•8 GPIOs, 2 GPIO INT
•16 timers
•1 PWM
•2 UARTS
•1 USB
•1 ADC
•System API

附件

网友D:
功能都是次要的,基本功能有就行。最重要的就是稳定了。

什么宏电的 害死我们了。  我们要求连续工作至少一年两年以上免维护,能做到就算牛的。

国外或者偏远的项目,维护几次就得亏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方块很环保啊

是啊,readonly好像就会这样了
可能是表示可回收利用的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能都是次要的,基本功能有就行。最重要的就是稳定了。

什么宏电的 害死我们了。  我们要求连续工作至少 ...

是啊,稳定的做好确实不容易
这玩意还是需要经验积累的了

基本上得有一些可恢复/可远程维护的机制
1)不死机
2)远程配置,短信/默认服务器等
3)长在线还是得需要心跳包保障
4)数据链路最好得有ack最好还是带seq

以上,感觉移植mqtt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其他的不是很懂

网友B:
这意思这模块还带了cp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宏电的东西接触过,中规中矩
桑荣自己弄得gsm协议栈?

宏电的东西看上去很好,强在硬件和产品工艺,仅此而已。桑荣软件是强项,自己做的TCP/UDP协议栈,使得用户交互接口和数据传输部分才有了指哪打哪的体验。倚天和宏电的用户体验就有点乱套了,经常让人抓狂。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功能都是次要的,基本功能有就行。最重要的就是稳定了。

什么宏电的 害死我们了。  我们要求连续工作至少 ...

一年无故障这个期望有点高了。作为民用的GPRS通讯,本身就不是很可靠的应用,其技术及设备进化到今天依然是如此,更别提其面世初期了。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系统想获得长期可靠运行,还得依赖用户层的各种处理机制。

网友E:
LAN8720这个芯片用来感觉不是挺好,抗干扰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年无故障这个期望有点高了。作为民用的GPRS通讯,本身就不是很可靠的应用,其技术及设备进化到今天依然 ...

我们自己设备也有用gprs的 。自己买的模块用linux ppp拨号的。 某些维护成本高的场合才考虑商用的dtu,毕竟人家专门做这个的,结果还是有点懵,要做到稳定可靠确实是不容易啊。

ps:搭配着顺便说下无线网桥,使用了不少厂家品牌的,也是很难做到一年以上稳定的,简直是焦头烂额。我们是做无线传感网络的,不管是gprs还是网桥 都处于整个系统的核心部分,也就是网关。一旦出问题整个项目就会瘫痪。

客户端上一片红,客户立即会发现问题,这个比较头疼 - -!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宏电的东西接触过,中规中矩
桑荣自己弄得gsm协议栈?

这个应该是指TCP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意思这模块还带了cpu?

是的,模块本身需要完成gsm相关的事情,u肯定是少不了的
现在mtk平台的基本上都可以开放sdk
一般2g都是arm7/arm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电的东西看上去很好,强在硬件和产品工艺,仅此而已。桑荣软件是强项,自己做的TCP/UDP协议栈,使得用 ...

嗯,感觉宏电硬件用料很足
桑荣自己弄的tcp/udp协议栈,应该更轻量级吧,按照rfc文档,报文符合确实挺好的,不需要做到gp
适合自己的行业才重要

感谢行业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LAN8720这个芯片用来感觉不是挺好,抗干扰差

非常感谢,smsc的片子印象里应该挺好的呀
可以说说您的经验么,具体是什么样的表现抗干扰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自己设备也有用gprs的 。自己买的模块用linux ppp拨号的。 某些维护成本高的场合才考虑商用的dtu,毕 ...

行业前辈,

也做小无线网络相关的东西,6LoWPAN或TDMA为主。
linux ppp这种做稳定也不易啊,感觉弄个脚本,相关的case考虑全一些应该问题不大啊,没有实际产品跑过,仅仅弄过些demo。

您说的这种gprs/bridge网关设备基本上实现数据通信转发功能吧,看来数据传输行业还需要更多易用/稳定的产品呢。

网友G:
我做了一个抄表的集中器(无线方式),刚好有楼主的硬件所有功能,只是SIM800C那里USB没有预留出来。没有想到还可以这样玩。也是跑LWIP用是DP83848CVV。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指TCPIP

嗯,是了
自己重写的tcp/ip stack,这样可控性更高吧
专门用于ppp拨号的定制tcp/ip stack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做了一个抄表的集中器(无线方式),刚好有楼主的硬件所有功能,只是SIM800C那里USB没有预留出来。没有想 ...

后续有打算把小无线集成进来,有点类似网关的意思
最好是灵活一些的方式,可以自由替换预留个串口或者usb这样的吧

DP的phy怎么样,发热情况如何,大概多少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续有打算把小无线集成进来,有点类似网关的意思
最好是灵活一些的方式,可以自由替换 ...

有预留UART口,TI的PHY  不怎么发热。已经批量用了没有反馈什么问题,我都是会用没有深入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模块本身需要完成gsm相关的事情,u肯定是少不了的
现在mtk平台的基本上都可以开放sdk
一般2g都是ar ...

这相当不错.不知道是多少mhz的cpu

网友:
不如用esp32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是了
自己重写的tcp/ip stack,这样可控性更高吧
专门用于ppp拨号的定制tcp/ip stack ...

前些年的猫都未集成TCPIP,才存在自己写的问题

网友H:
RT5350之类路由芯片,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相当不错.不知道是多少mhz的cpu

200到300M好像是这个范围,800c是3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些年的猫都未集成TCPIP,才存在自己写的问题

各有优势吧,反正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H:
RT5350之类路由芯片,比较方便

这种方案确实还不错,有弄过9331版本的,openwrt对这些支持好,该有的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到300M好像是这个范围,800c是300

相当喜欢这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smsc的片子印象里应该挺好的呀
可以说说您的经验么,具体是什么样的表现抗干扰差呢 ...

继电器动作的时候以太网会死掉,断开连接。换成MII的DM9161同样的电路没有问题。只不过一个是RMII  一个是MII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年无故障这个期望有点高了。作为民用的GPRS通讯,本身就不是很可靠的应用,其技术及设备进化到今天依然 ...

心跳返回超时电源断电复位, 没有问题了。一天重新登录2、3次正常啊。

网友:
除了稳定还是稳定

网友I:
串口引脚可以软件倒过来,你查下,有这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串口引脚可以软件倒过来,你查下,有这功能的

我第一反应也是这了,可惜f4太老没有这功能
只有新出的才有,比如f0或l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动作的时候以太网会死掉,断开连接。换成MII的DM9161同样的电路没有问题。只不过一个是RMII  一个 ...

非常感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第一反应也是这了,可惜f4太老没有这功能
只有新出的才有,比如f0或l系列 ...

软件模拟算了,也用不了多少机时的,何况你CPU好像资源足够了

网友J:
楼主的空板可以出吗,另外有没有原理图提供?这样就可以玩玩这块板子了

网友:
对了,在公司,原理图要打印咋办?几十张,每张都空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软件模拟算了,也用不了多少机时的,何况你CPU好像资源足够了

那太累了。暂且不折腾了,直接0R电阻交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空板可以出吗,另外有没有原理图提供?这样就可以玩玩这块板子了

空板子免费送,图我整理下,把几个问题标注一下,传上来。

网友:
不错,挺好的,我也打算尝试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K:
板子背面的二维码能扫出来吗???

网友:
SIM800C的性价比太高了同样也是20块钱人民币,

呵呵, 都 到这个价格了, 可怜的电工们

网友L:
能不能把散热面朝外啊,发热体为啥放到板子中间。。。。

网友:
东西不错,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板子背面的二维码能扫出来吗???

扫不出来。。
可能是板厂的问题,用overlay可以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不能把散热面朝外啊,发热体为啥放到板子中间。。。。

是啊,这是个问题
空间太小,两层走线很吃力,当初感觉走不通,所以layout这块也是比较随意,心态也就是先搞一版功能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等图纸,看看学习!

图纸,请参考,注意标注,一些问题勘误

网友:
楼主功力很深厚啊

网友N:
楼主目前软件做到哪一步了?我刚刚拿sim908做完一个项目。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也想深挖一下这类模块的资源。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楼主目前软件做到哪一步了?我刚刚拿sim908做完一个项目。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也想深挖一下这类模块的资源 ...

送个板子我好吗,顺丰到付

楼主:
引用 网友N:
送个板子我好吗,顺丰到付

好的,
板子问题,如一楼描述,请知悉。
确认要,明天给你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板子问题,如一楼描述,请知悉。
确认要,明天给你发。

确认啊,有没有打包的芯片,你算算价钱,免得我又上淘宝。地址我发PM给你了。

网友:
哈,最近打算做个低配置的,也是看到这个外壳,哈哈

网友:
MTK的2G芯片现在有SDK开发吗,是不是需要一定的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用的console登陆界面,好像是13年弄得

楼主的console功能很赞!是FreeRTOS自带功能吗?
也很想在F407上加一个console,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框架。楼主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动作的时候以太网会死掉,断开连接。换成MII的DM9161同样的电路没有问题。只不过一个是RMII  一个 ...

RMII本身的稳定性,较MII要差一些。

网友O:
shell界面是freertos自带的吗?

网友P:
SIM800C用PPP通信怎样玩的?
AT指令搞得神烦,,,,,有原始数据+Lwip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O:
shell界面是freertos自带的吗?

部分是参考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SIM800C用PPP通信怎样玩的?
AT指令搞得神烦,,,,,有原始数据+Lwip最方便

PPP其实不难,串口抓包或者加log结合rfc文档,很容易搞定的
以前感觉挺复杂的,搞搞发现还是比较容易的,更多的挑战可能是对每个module的理解和熟悉程度了。
当然module的性能和一些特性,需要在之前进行评估,这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事情,对模块认识或者理解不透彻,对本质的理解不深刻。

网友P:
引用 楼主:
PPP其实不难,串口抓包或者加log结合rfc文档,很容易搞定的
以前感觉挺复杂的,搞搞发现还是比较容易的, ...

我是说,你现在的RTU的SIM800是用lwip+PPP通信的吗?

我现在用的GSM模块走AT指令的,神烦,想换掉,问了中兴的代理商,说没有PPP的,只有AT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是说,你现在的RTU的SIM800是用lwip+PPP通信的吗?

我现在用的GSM模块走AT指令的,神烦,想换掉,问了 ...

是的,ppp一般模块都支持的吧
中兴的不带?可能是新出的zetlink系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ppp一般模块都支持的吧
中兴的不带?可能是新出的zetlink系列吧

果然是前辈啊
是zetlink系列,只能在USB下使用PPP,串口只开放AT

网友Q:
引用 网友G:
我做了一个抄表的集中器(无线方式),刚好有楼主的硬件所有功能,只是SIM800C那里USB没有预留出来。没有想 ...

你好,你是电表厂商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Q:
你好,你是电表厂商么?

不是!当时做的是无线抄表用于水表上面的。楼主做东西有深度,我们就是功能实现了,马上做下个项目真没有多少时间去升级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当时做的是无线抄表用于水表上面的。楼主做东西有深度,我们就是功能实现了,马上做下个项目真没有 ...

那你们也是很厉害的!!!

网友:
厦门桑容倒闭了吧?
宏电稳定性不懂咋样,工业上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0年没这东西。大概03/04年才出现,早期还都是用国外模组二次开发而成,性能烂的一逼。深圳倚天,宏电算 ...

宏电用过,算是比较大的公司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案确实还不错,有弄过9331版本的,openwrt对这些支持好,该有的都有。 ...

其实使用opwnwrt还是很不错的,linux上该有的组件都有,自己写写应用就OK了,但是想5350这种片子,长期跑,稳定性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当时做的是无线抄表用于水表上面的。楼主做东西有深度,我们就是功能实现了,马上做下个项目真没有 ...

你是做哪方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其实使用opwnwrt还是很不错的,linux上该有的组件都有,自己写写应用就OK了,但是想5350这种片子,长期跑 ...

是的,非工业级芯片,不过ar的还可以,毕竟是大厂
另外,如果考虑工业用可采用i.mx28这个价格合适,也够用

网友(2017-03-22):
RTU 都支持 DI DO AI AO的    这个应该是DTU

网友:
shell 看起来很高级哦?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能都是次要的,基本功能有就行。最重要的就是稳定了。

什么宏电的 害死我们了。  我们要求连续工作至少 ...

你这扯的,宏电你是用他们的自主7210了吗????用7710或者7118,,怎么可能会害死你们

网友:
   安信可的模块也不错。

网友S(2017-05-09):
SIM800L怎么发http请求呢,求开源……

网友:
这个方案很简洁

网友:
学而吸之

网友T:
LAN8720和W5500有什么区别不?哪个好用点?

楼主:
引用 网友T:
LAN8720和W5500有什么区别不?哪个好用点?

LAN8720仅仅是PHY
W5500是MAC+PHY+STACK

用LAN8720的话 MAC是407的,stack是lwip

楼主:
引用 网友S:
SIM800L怎么发http请求呢,求开源……

如果用sdk开发这个很容易用他们的api或者找一个轻量级的http实现自己移植
因为sdk提供socket接口所以这些都是很容易移植的

另外可以直接用at发送http封包

网友U:
刚刚问了一下SIMCOM的技术支持,他们不太推荐使用EAT。
害我好一阵搜索 。

楼主:
引用 网友U:
刚刚问了一下SIMCOM的技术支持,他们不太推荐使用EAT。
害我好一阵搜索 。

因为他们不想过多技术支持
EAT开发太依赖simcom
一般他们都说用AT稳定,simcom可以保证用at方式的可靠
用EAT就不保证了,因为没有那么多技术支持
simcom毕竟是大厂

网友U:
引用 楼主:
因为他们不想过多技术支持
EAT开发太依赖simcom
一般他们都说用AT稳定,simcom可以保证用at方式的可靠

嗯,有这个可能。
你用过EAT感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U:
嗯,有这个可能。
你用过EAT感觉怎么样?

如果能得到一些simcom的技术支持的话
用EAT绝对比AT更容易做的稳定
具体就不多说了 用AT带来的异步流程和URC处理好对程序还是有一些挑战的

网友(2017-08-18):
mark!!!最近 要做一个  关于无线传输的 项目   ,请教了!

网友(2017-11-02):
楼主问一下,ppp方式下是不是就不能使用短信 电话功能了?

网友(2018-03-12):
M35 M26支持基站定位 ,小黄共享单车里面是M26+STM32。建议用HTTP 做webserver 。硬件没的说挺好。还有以太网。

网友:
学习下你的原理图分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