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用的串口屏。

楼主(2016-10-03):
最近想用stm32加emwin做界面,因为量小而且成本没那么敏感,研究了下决定还是用串口屏方便,串口屏没用过,不知道哪家的好用,主要是软件方面,有做得比较好的推荐吗?

网友A:
用STM32做工业级的不会比迪文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做工业级的不会比迪文的贵。

不是成本问题,需要简单易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成本问题,需要简单易用的。

提供串口屏显示方案,深圳可以当面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串口屏显示方案,深圳可以当面谈

在遥远的北方,而且仅仅是改造个设备用,打算淘宝买个算啦。

网友:
这样淘宝买好点

网友B:
就用大彩吧,
用了几十片,
一年多了,
没出问题~

网友:
用大彩,,,个人使用了几十片,没啥大问题,注意供电稳定,,,

楼主:
谢谢大家,这几天也在关注大彩的屏,打算买个7寸的回来研究研究。

网友C:
串口屏和工业上用的触摸屏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屏和工业上用的触摸屏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

还是有区别的,PLC用的触摸屏比如西门子、威纶通之类的都带成品的外壳,有相对成熟的组态软件,串口屏往往用在主控是单片机之类的场合,一般没有外壳,价格低,各家的软件及协议都不同,一般给不支持彩屏的单片机或者想节省界面开发时间的场合用。

网友D:
emwin+GLCD=最好的人机界面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emwin+GLCD=最好的人机界面方案!

生意好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mwin+GLCD=最好的人机界面方案!

人机界面第一应该考虑的是否支持快速开发,是否支持离线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机界面第一应该考虑的是否支持快速开发,是否支持离线模拟。

emwin是支持离线模拟的,如果现在学会用emwin,以后想做一个界面几天就可以完成,界面作为应用程序的一部分,标准化、可移植性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有区别的,PLC用的触摸屏比如西门子、威纶通之类的都带成品的外壳,有相对成熟的组态软件,串口屏往 ...

那么它的工作方式是否也和触摸屏一样,触摸界面上哪个控件,就给单片机发置位线圈、寄存器赋值之类的协议指令?还是说和液晶屏一样通过单片机发送指令,仅仅是显示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它的工作方式是否也和触摸屏一样,触摸界面上哪个控件,就给单片机发置位线圈、寄存器赋值之类的协议 ...

是的,和PLC用的那种类似,也有类似的组态软件,屏幕自己负责显示,和单片机之间有专用的指令进行通信。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就用大彩吧,
用了几十片,
一年多了,

做曲线可以做吗?另外查询历史保存的数据  可以搞吗?请教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和PLC用的那种类似,也有类似的组态软件,屏幕自己负责显示,和单片机之间有专用的指令进行通信。 ...

恩  不过处理图片也是一个问题  哈哈 能做曲线就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做曲线可以做吗?另外查询历史保存的数据  可以搞吗?请教下

可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可以去官网看下,下个软件直接仿真就行,
也可以问下他们的客服
http://www.gz-dc.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可以去官网看下,下个软件直接仿真就行,
也可以问下他们的客服 ...

谢谢你   朋友   我下个仿真软件 先自学一下 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可以去官网看下,下个软件直接仿真就行,
也可以问下他们的客服 ...

之前用的威纶的屏   领导嫌贵  没办法  。我正好找替代威纶的价格优惠些的串口屏的方案,领导技术不太懂。一味的要求压成本     累啊

网友:
推荐一个刚用过的,淘晶驰,可以离线仿真,有多种控件,包括曲线。
非广告。

网友G:
马云家搜USART HMI,我在用,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机界面第一应该考虑的是否支持快速开发,是否支持离线模拟。

对,这两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否则开发效率会非常低 ,我刚用过emwin 7in  生不如死啊 ,不过感觉他们的串口挻稳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马云家搜USART HMI,我在用,非常不错

这家货我也买了,看了有点怕怕的。M0的CUP连个晶振都没有,还串口通讯。
成本省到家了

最近也涨价了。3.5的都涨到一百多了。他的硬成本要比大彩便宜多了,却卖了比大彩还贵。

网友(2016-11-02):
如果比拼硬件成本,迪文的成本不见得比大彩的低。东东还是要软件做的好,体验要好,其它不多说

网友:
大彩的好用一点,迪文的用起来麻烦

网友(2018-10-24):
引用 网友E:
人机界面第一应该考虑的是否支持快速开发,是否支持离线模拟。

有支持的

网友:
直接用台达 维纶  昆仑的触摸屏吧,用大菜  迪文那种还要折腾一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家货我也买了,看了有点怕怕的。M0的CUP连个晶振都没有,还串口通讯。
成本省到家了

100多?你确定是USART HMI?3.5的USART HMI 基本型是78,增强型是88。

网友H:
引用 网友I:
100多?你确定是USART HMI?3.5的USART HMI 基本型是78,增强型是88。

你这应该是批量价了。我是零售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这应该是批量价了。我是零售价。

这个就是零售价,批量更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就是零售价,批量更低。

看来我要杀一杀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我要杀一杀了,,,哈哈

此话何意?难道你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我要杀一杀了,,,哈哈

我买十个也就七十来块钱还包邮还开发票啊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淘晶驰的屏

网友:
大彩,开发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