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很神奇,能自动感应电磁波开机

楼主(2016-10-03):
最近忽然发现电脑有个问题,台式机是从京东组装的,win7,一般不习惯关机,都是让电脑睡眠,但是自从孩子开学我搬家到学校家属院,发现电脑睡眠后,经常自己唤醒,如:鱼缸水泵开关会唤醒,可调电源开关也会,下雨天打雷也会唤醒,又一次晚上感应雷电开机后,放歌一晚上,声音不大,早上才明白是电脑开着,真是愁人。

我准备在开机按键这个线上,并一个104的电容试试,后来一想可能不对啊,因为鼠标按键也会唤醒电脑,是不是有多个方式唤醒,各位大神,谁了解这个原理啊,求教。

网友A:
最后发现,是你儿子桶开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发现,是你儿子桶开机的。。。

怎么一听有走进科学的味道

网友:
进bios关掉鼠标和键盘开机试试或者直接拔掉试

网友:
先装个监控看是谁捅的。

网友:
是B85 PRO4 主板么?

网友:
开机后,拔掉鼠标和键盘,看看还能不能再开机

网友:
应该是设置了USB唤醒后USB受到干扰导致的。

网友:
可能是你的光电鼠标太菜了

网友:
机房30台DELL也有类似的问题,睡眠的电脑会被其他开机的唤醒,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看系统log

网友:
接地没接好吧?

网友:
电源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换个好点的ATX电源吧

网友C:
拔掉电源线可以很可靠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一听有走进科学的味道

走进科学体

网友:
其实的确可以拍一集走进科学了。

网友:
电源不行了吧。  220网上有个变动,你的电源就动作了。

网友:
贴张灵符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排除法,拔掉外设,一个个试

网友:
9成是电源和地线的问题

楼主:
对,是技嘉 B85M——D3V。

这个主板,没有找到禁止鼠标唤醒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掉电源线可以很可靠地解决这个问题。

您说的太对了!

网友D:
这个问题好办啊,windows里面找到所有可以唤醒计算机的设备,可以禁用这项功能,挨个试呗,淘汰法

网友:
睡眠后记得拔掉电源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好办啊,windows里面找到所有可以唤醒计算机的设备,可以禁用这项功能,挨个试呗,淘汰法

非常感谢!我关闭了键盘、鼠标、网卡的唤醒,看看还会出现不。

------编辑原因:补充:----------

刚才关闭上面几个后,睡眠后,用鼠标无法唤醒了,有效果,可能好了,只能按开机键唤醒睡眠了。

zzy9903金牌会员,果然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关闭了键盘、鼠标、网卡的唤醒,看看还会出现不。

------编辑原因:补充:----------

然后折腾了半天发现还是会开机,最后发现还是儿子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然后折腾了半天发现还是会开机,最后发现还是儿子捅的

哈哈哈,你太有想象力啦 不去走进科学做编导屈才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bios的重新来电是否设置在开机状态,改为重新来电是关机。

老大,不是来电自动开机的,我就没设置过。现在关闭鼠标键盘网卡的唤醒,测试用可调电源开关机,鱼缸的水泵开关,都不再睡眠唤醒了,说明是键鼠网卡导致的!

谢谢各位的出谋划策,问题解决了!我试验了几次发现,只要开着键盘或者鼠标唤醒,就会被一个电源插座的可调电源开关机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