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车启动时有PID控制,还是否需要加入加速度的疑惑

楼主(2016-10-04):
不是是自平衡小车,使用增量式PID. 带减速箱的直流小电机。
我请教了几个牛人,他们都说在小车启动时有了PID控制,就不需要加入加速度了。
但是我的小车在只有PID控制的时候,启动的时候都会抖一下。

请看 (PI控制) :
Pwm+=Kp[e(k)-e(k-1)]+Ki*e(k);

启动之前:
Pwm = 0;e(k-1) =0;

如果我设定速度是200.
那么启动后
Pwm = Kp*200+Ki*200;

除非把Kp设置成很小,要不启动时再怎么都会有一个冲击。
把Kp设置小了,先不考虑后面速度的调节问题,我如果把速度设定为1000.启动时不还是会有一个冲击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加入加速度控制的。

网友:
很简单,启动的时候不加PID,当速度达到一定数值,才切入PID

楼主:
启动的时候不加PID,
但还是要加入加速度吧,要不还是会冲一下啊。

网友:
pid里的微分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A:
如果是串联PID,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这样的关系,那是不需要

如果只是一个速度环,那是需要做加减速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串联PID,电流环、速度环、位置环这样的关系,那是不需要

如果只是一个速度环,那是需要做加减速处 ...

是的,只有速度环。

网友:
可以限制ek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