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明基(BENQ)G2020HD液晶显示器故障开机显示彩条后关机

楼主(2016-10-05):
显示器一直在老家用,平时也很少使用,前段时间怀疑是主机的问题,今天用笔记本的VGA输出接上测试一下,发现开机显示一次水平方向的彩色后就灭了,没有反应了,再按开机键还是一样的现象。

如果VGA信号从笔记本上拔下,按电源键开机只有电源指示灯亮一下绿色,然后转为很暗的桔红色,约0.5秒后就灭了,看看有没有维修显示器专家指点一下,起死回生一下。

下图是彩条:

网友A:
高压部分保护了,灯管老化,电容或变压器老化。

网友:
先换掉所有电解电容,不行就到淘宝买整套板子来换,还是不行就别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部分保护了,灯管老化,电容或变压器老化。

使用的时间不长,还有救吗?

网友:
好像是电路设计缺陷,简单可以改一块高压条替换原来的电路。电源板和高压板一体的,换起来不划算。

测试可以断开高压部分电源,一般12-16V,有跳线或保险电阻的,电源指示灯应该正常了,手电照可以看到图像。

网友:
使用时间不长,不应该是灯管老化,灯管老化的现象是开机后图像显示正常,但很快背光就灭了,这个显示不正常,先看看内部各组供电是否正常吧。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不是高压部分的问题,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就是了!下个手册看看!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故障,解决的方法是拆开,然后把里面的视频处理的板子上的插头拔下来重新插一下,然后就好了。当然此间最好用电吹风把板子上面的湿气吹一下,金手指擦一下。
楼主不妨试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