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着几位大神也做了一个jlinkob

楼主(2016-10-05):
jlink版本:6.10.
选着stmf103c8可以成功连接单片机,选着stm32f072c8提示缺少复位信号,连接失败。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应该怎么办,参考的原理图是求帮助!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哎

网友A:
没有做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过,帮顶!

谢谢谢谢,感动

楼主:
最后还是使用 dfu模式成功烧录,今天也算学到了一点新东西,现在分享一下这个软件。使用DFU模式烧录就好啦

网友B:
怎么好像没看到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好像没看到复位电路?

是没有 ,但是还是可以通过dfu模式烧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