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 铜厚能做到多少OZ?

楼主(2016-10-05):
准备打样一块板子,表层想做成3OZ,内部想做成2OZ,四层通孔,不知道JLC做不做

网友:
jlc四层是不能指定厚度的

网友:
四层板还要那么厚的铜?这种成本很高

网友:
表层30Z的就不步。JLC只有2OZ,内层更难吧

网友:
特殊的显然不能做,就算能做,有时候比外面更贵。他的便宜只适合常规要求的!

网友:
嘉立创目前4层板顶层和底层是1oz Cu,中间层是0.5oz Cu.

网友(2016-11-10):
应该的沉铜时间长一点, 不会用本来就是4OZ的铜板的我觉得~

网友:
在JLC做过 2OZ 顶层和底层的4层板,费用比普通打样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