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下用什么五笔输入法好?

楼主(2016-10-05):
不用讲万能五笔,TMD简直生不如死,xp下还可以,到了win10,有时当你要输入中文时,就死活只能输入英文,我只会五笔+拼音,这时就真想骂娘了。。
也不要建议那些动不动就几十M成百M的输入法,TMD只是一个输入法,至于这么大吗到底想干什么?

网友A:
我用百度五笔,还可以,QQ五笔,搜狗五笔等在WIN10下均不正常

网友:
上次有人推小鸭五笔绿色版,我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百度五笔,还可以,QQ五笔,搜狗五笔等在WIN10下均不正常

百度,呵呵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呵呵还是算了。。

哎,你这人,,,那你还是乖乖的用微软五笔吧,

网友:
搜狗五笔。百度五笔。QQ五笔。都用过。还算可以吧。

现在用搜狗的。

XP时代,极点五笔 真好用啊。

网友:
win7下极点也好用。搜狗五笔输入法还不错,词汇挺多。还没开始用

网友:
我用的QQ五笔 QQWubi_2.2.322.400,不要用最新的版本。删除所有的输入法,只留个五笔就行。五笔、拼音混输,自动造词,非常方便。

网友:
我用的极点五笔,还不错,才十多M的安装文件,从来不会弹窗。

网友:
同楼上,,WIN7 极点五笔,,,灰常好。

网友:
一直都是搜狗五笔,win10也没有什么异常呀

网友:
一直在用搜狗五笔

网友:
极点五笔不错,搜狗广告太多...

网友:
我在用万能五笔,前几天更新了感觉稳定多了。

网友:
小狼毫不错的。

网友:
花儿五笔

网友:
用QQ五笔+拼音,但是在microsoft edge死活切不出QQ五笔

网友:
有没有98版字根的,可以在win10下用的?
暂时只找到王码的,但支持的字符集字数少,微软的五笔也有98版字根,但不好用。

网友:
QQ五笔 win8版 (334版本)

网友:
win10不是自带五笔吗!用着也挺好!反正我就不习惯再装第三方输入法!

网友:
现在有人看到我用五笔很诧异,好像说你已经过时了,OUT了。

网友:
win10自带的有

网友:
自带就挺好的啊

网友(2017-04-24):
有没有分亨一个啊。。在WIN7 64位下面,会不会造成别的软件崩溃啊。。极点五笔经常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安装来安装去,还是用了微软五笔,也还能用的,没有太大的不便。
原来用小鸭,可惜在uwp下不能用。

网友:
感觉五笔要记的内容太多,一直学不会

网友B:
我一直在极点五笔,没有广告。看到楼上有人说会崩溃,我的好像没有呀,一直都用得好好,换一个版本试一下。
QQ,搜狗这一类五笔,有点好处就是可以增加新词和输入句子,不过就是文件大,广告肯定少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极点五笔,没有广告。看到楼上有人说会崩溃,我的好像没有呀,一直都用得好好,换一个版本试一下。 ...

QQ五笔,无任何广告,也很小,很少更新,基本不更新,上一次更新到现在,快一年了吧.挺好的

网友D:
用了这么多五笔,还是觉得最好用的是86版的。打五笔字根本就不需要联想。反而最有用的是有时候某个字不记得字根了。打出前面一两个就可以翻页查找。这是最有用 的功能。
也不需要太我的词汇,词太多了重根太严重还不如用拼音了。而且打词的时候要转换思维,还不如一个一个地打来得方便。

网友E:
引用 网友C:
QQ五笔,无任何广告,也很小,很少更新,基本不更新,上一次更新到现在,快一年了吧.挺好的 ...

QQ广告还小,你看看32楼应我帮忙传上来的小鸭才3M不到啊。。。更轻爽。。我试用了一下,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QQ广告还小,你看看32楼应我帮忙传上来的小鸭才3M不到啊。。。更轻爽。。我试用了一下,真不错。。

小鸭五笔? 好像没听过,官网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这么多五笔,还是觉得最好用的是86版的。打五笔字根本就不需要联想。反而最有用的是有时候某个字不记得 ...

QQ五笔有一点很爽,就是自动造词,比如一个个字打一次"单片机",以后就能直接打词了.

网友F:
QQ五笔输入法2.0(313)

网友E:
引用 网友F:
QQ五笔输入法2.0(313)

关键是多大,我认为超过5M的都是坑。。哈哈。。
是否能帮忙上传一个版本来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多大,我认为超过5M的都是坑。。哈哈。。
是否能帮忙上传一个版本来看看呢?

QQWubi_Setup_2.0.313.400.exe

11.5 MB (12,147,944 字节)

网友:
我在win10 64位下,极点五笔不能使用,但百度用起来还可以,其实用win10自带的微软五笔也不错,只是发现使用有一个问题,在汉字状态下小数点无法输入,变句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