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通孔安装的MICRO USB插座?

楼主(2016-10-05):
请问:有没有通孔安装的MICRO USB插座?因PCB是单面板,而MICRO USB插座要装在元件面 用不了贴片的。谢谢!

网友A:
做个贴片转插件的小板就行,插座小板旋转180°通过排针焊在板子上,这样插座位置就不用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贴片转插件的小板就行,插座小板旋转180°通过排针焊在板子上,这样插座位置就不用抬高。 ...

主要是USB插座要直接焊在板上,这样行不通。

网友:
这种好像真没有,因为脚脚间距过小,不好做

网友:
没有,空间够的话自己做转接板

网友:
有的,曾经在 xB 上看到过,类似一个可以锁在外壳面板上的黑色带金属螺母塑料 DC Jack,只不过...没用到所以也想不起来是在那儿了哈!~

楼主:
看来找不到!谢谢各位!

网友: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41925.html
只发现这种垂直安装的

网友:
有垂直插的